[Arduino] C语言解析JSON(HeWearher)测试(nxjson)

楼主(2022-02-11):
//input是输入json
const nx_json *root = nx_json_get(nx_json_parse_utf8((char*)input), "HeWeather5")->children.first; //HeWeather5
        if (! root) {
                printf("parse json failed,root\n");
                return 0;
        }
        if(0!=strcmp("ok", nx_json_get(root, "status")->text_value)){// HeWeather5.status;
                printf("json status ! OK\n");
                return 0;
        }

        const nx_json *city, *basic, *now, *suggestion, *forecast, *tmp;

        city=nx_json_get(root->children.first, "city");//HeWeather5.aqi.city aqi->children.first;
        printf("指数=%s ",  nx_json_get(city, "aqi")->text_value);//aqi,空气质量指数
        printf("%s,", nx_json_get(city, "qlty")->text_value);//qlty
        printf("co=%s,",   nx_json_get(city, "co")->text_value);  //co
        printf("no2=%s,",  nx_json_get(city, "no2")->text_value); //no2
        printf("o3=%s,",   nx_json_get(city, "o3")->text_value);  //o3
        printf("pm10=%s,", nx_json_get(city, "pm10")->text_value);//pm10
        printf("pm25=%s,", nx_json_get(city, "pm25")->text_value);//pm25
        printf("so2=%s\n", nx_json_get(city, "so2")->text_value); //so2
        // printf("%s-%s\n", city->children.first->key, city->children.first->text_value);        //aqi:"36"
        // printf("%s-%s\n", city->children.first->next->key, city->children.first->next->text_value);//co:"0.8"

        basic=nx_json_get(root, "basic");
        printf("更新:%s", nx_json_get(nx_json_get(basic, "update"), "loc")->text_value);//update
        printf("@%s,%s,", nx_json_get(basic, "lat")->text_value, nx_json_get(basic, "lon")->text_value);//lat,lon
        printf("%s,%s\n", nx_json_get(basic, "city")->text_value, nx_json_get(basic, "cnty")->text_value);//cnty

        now=nx_json_get(root, "now");
        printf("即时: %s ", nx_json_get(nx_json_get(now, "cond"), "txt")->text_value);//cond
        printf("%s℃,",   nx_json_get(now, "tmp")->text_value);//tmp
        printf("%s%%,", nx_json_get(now, "hum")->text_value);//hum
        printf("%spa,",  nx_json_get(now, "pres")->text_value);//pres
        tmp=nx_json_get(now, "wind");
        printf("wind:deg=%s/%s sc=%s %sm/s,",
                nx_json_get(tmp, "deg")->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dir")->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sc")->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spd")->text_value);//wind
        printf("vis=%s,",   nx_json_get(now, "vis")->text_value);//vis
        printf("pcpn=%s,",  nx_json_get(now, "pcpn")->text_value);//pcpn
        printf("dew=%s,",   nx_json_get(now, "dew")->text_value);//dew
        printf("fl=%s\n",    nx_json_get(now, "fl")->text_value);//fl

        suggestion=nx_json_get(root, "suggestion");//生活指引
        printf("空气=%s\n",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air"), "brf")->text_value);//air
        printf("身感=%s\n",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comf"), "brf")->text_value);//comf
        printf("穿着=%s,%s\n",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drsg"), "brf")->text_value,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drsg"), "txt")->text_value);//drsg
        printf("运动=%s\n",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sport"), "brf")->text_value);//sport
        printf("出行=%s\n",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trav"), "brf")->text_value);//trav
        printf("紫外=%s\n",  nx_json_get(nx_json_get(suggestion, "uv"), "brf")->text_value);//uv

        forecast=nx_json_get(root, "daily_forecast")->children.first; //预报,一般有3天的预报
        for(; forecast; forecast=forecast->next) {
                printf("%s ", nx_json_get(forecast, "date")->text_value);//date
                printf("%s|l%s ",  nx_json_get(nx_json_get(forecast, "cond"), "txt_d")->text_value, nx_json_get(nx_json_get(forecast, "cond"), "txt_n")->text_value);//cond
//                printf("cloud=%s,", nx_json_get(forecast, "cloud")->text_value);//sr
                tmp=nx_json_get(forecast, "tmp");
                printf("%s-%s℃,", nx_json_get(tmp, "min")->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max")->text_value);//tmp
                printf("%s%%,", nx_json_get(forecast, "hum")->text_value);//hum
                printf("%spa,",  nx_json_get(forecast, "pres")->text_value);//pres
                tmp=nx_json_get(forecast, "wind");
                printf("wind:dir=%s/%s sc=%s %sm/s,", nx_json_get(tmp, "deg")->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dir")->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sc")->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spd")->text_value);//wind
                printf("vis=%s,",   nx_json_get(forecast, "vis")->text_value);//vis
                printf("pcpn=%s/",  nx_json_get(forecast, "pcpn")->text_value);//pcpn
                printf("%s%%,",   nx_json_get(forecast, "pop")->text_value);//pop
                printf("uv=%s,",    nx_json_get(forecast, "uv")->text_value);//uv
                tmp=nx_json_get(forecast, "astro");
                printf("s=%s-%s,", nx_json_get(tmp, "sr")->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ss")->text_value);//sr
                printf("m=%s-%s", nx_json_get(tmp, "mr")->text_value, nx_json_get(tmp, "ms")->text_value);//mr
                printf("\n");
        }

        nx_json_free(root);
        nx_json_free(city);
        nx_json_free(basic);
        nx_json_free(now);
        nx_json_free(suggestion);
        nx_json_free(forecast);
        nx_json_free(tmp);

有一定注释,放到notepad++那样的编辑器,会比较容易查看。几乎是全解析了,取所需要的field显示就是了。

最近气温偏低,于是就想经常看看天气。手机的天气也可以,但参数不够多。

选择缘由:nxjson 来源github上(多刷新几次,能取到),是轻量级,直接引用源文件,不必编译成库文件。可以逐个枚举,也可以按名称选取,比较方便。通用、方便移植(对单片机有些困难,但对一般的arm/arduino级别的,应该不吃力)。
clone下来后附带有测试案例、有编译说明,等,比较详细。

作者说明:
Very small JSON parser written in C.
## Features
- Parses JSON from null-terminated string
- Easy to use tree traversal API
- Allows // line and /\* block \*/ comments (except before colon ':')
- Operates on single-byte or multi-byte characters (like UTF-8), but not on wide characters
- Unescapes string values (including Unicode codepoints & surrogates)
- Can use custom Unicode encoder, UTF-8 encoder built in
- Can use custom memory allocator
- Can use custom macro to print errors
- Test suite included

## Limitations
- Non-validating parser; might accept invalid JSON (eg., extra or missing commas, comments, octal or hex numeric values, etc.)

在ubuntu上测试结果
谨作例子指引,谢谢观看。

楼主:
Linux 2.6.32.16 #136 Fri Feb 4 11:20:00 CST 2022 armv4tl GNU/Linux

重新嵌入编译,在ARM LINUX上执行

网友(2022-09-09):
大牛,收下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