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红米AX5,无线无信号求教

楼主(2022-02-11):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屏蔽罩和散热片。

CPU和内存。

交换机芯片。

2.4G Wi-Fi芯片和无线功放。

5G Wi-Fi芯片和功放。

128MB flash。

降级开ssh,刷个mixbox,温度不算高。

小黄鱼收的,卖家说明了没有无线信号,因为之前修复过dir-859 2.4G信号弱的问题,正好岳父家路由器要换,就收回来试一下,现在情况是不拆机,手机放路由器上面,2.4G只有两格信号,拿开就没有,拆机打开屏蔽罩后2.4和5G信号都有,但是比较弱,一米左右就没了,拆开的时候Wi-Fi功放芯片上有明显的油渍,这是油泡了烧坏了,要换两套功放芯片?还是art分区数据丢了?备份了art分区用winhex看了一下,也看不出什么,哪位坛友方便的话可以备份一下art,想重写一下art分区看看行不行,感谢!

网友:
主板清洗一下,再试试,我不懂啊

网友:
难办,不行寄给别人修吧,这款用的是NAND,也无法直接刷别人的固件尝试,编程器很贵

网友:
当然是功放问题,这么明显的问提

网友:
检查 功放供电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没有,再次拆开用万用表通断档测试了一下四颗功放的供电脚,都是对地短路,可能真的是功放坏了,qfn的ic,没那个技术换,现在暂时放在一边。

网友(2022-03-22):
修过不少有点经验,这不是软件问题,检查功放部分供电。

网友:
如果功放芯片坏 一般会有爆点

网友:
这成本省得厉害,5G的信号馈线直接焊接在板上,损失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