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小白求教,七彩虹CS150固态硬盘,开机一直卡在正在启动界面

楼主(2022-02-11):
我有一个七彩虹CS150固态硬盘,开机一直卡在正在启动界面,用U盘启动也没有用,无法格式化,偶然在网上看到可以开卡修复,但对这一无所知,请教大侠们不赐吝教。
用什么软件,哪个位置短接,具体步骤等等,皆我所欲也。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七彩虹的  cf300  128G,,2246XT+闪迪15153 160G,闪存id:453C95937A51,找到有能识别这个闪存的开卡工具,就是刷不成功,jump repetest 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七彩虹的  cf300  128G,,2246XT+闪迪15153 160G,闪存id:453C95937A51,找到有能识别这个闪存的 ...

我这个侥幸搞成功了,反正各种偿试,关键在短接,参数设置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七彩虹的  cf300  128G,,2246XT+闪迪15153 160G,闪存id:453C95937A51,找到有能识别这个闪存的 ...

你可换usb2.0接口的转接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