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rduino也能驱动LED显示屏,LED业界标准Arduino驱动方案解析

楼主(2022-02-11):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LED显示屏,但大多都基于同一种,或者同一类型的驱动方式,简称08驱动方式,它内部有LED点阵,74HC595,以及138行扫芯片组成,但毫无例外的,是主控板都采用了STC方案,或者串口方案,而Arduino驱动却鲜有人用,LED业界标准Arduino驱动方案的介绍与解析
重点便是行驱的模式,今天我推荐两种驱动模式,分别是16*16驱动模式,和16*64直接驱动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特点,16*16即是汉字是一个一个取模,一个一个显示,而16*64是取模软件直接取出一幅完整的图像。如果是显示汉字的同学,推荐采用第一种,而显示图形的同学,推荐采用第二种。

下面,先把主体的演示代码发一下。

#define RowA 2
#define RowB 3
#define RowC 4
#define RowD 5
//业界所采用的ABCD 08驱动模式
int hc138en=6; //EN口

//使用了硬件SPI,以下脚不能更改
#define R1 11          //数据出    MOSI
#define CLK 13         //时钟    SCK
#define STB 10         //595 刷新显示  SS
#define DATAIN  12     //数据入,读FLASH时有用  MISO

byte row=0;
byte zzz[]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1,0xFF,0xE3,0xFF,0xC0,0x00,0x00,
0xFF,0xF1,0xFF,0xE3,0xFF,0xC0,0x00,0x00,0x00,0x70,0x00,0xE0,0x01,0xC0,0x00,0x00,
0x00,0xE0,0x01,0xC0,0x03,0x80,0x00,0x00,0x01,0xC0,0x03,0x80,0x07,0x00,0x00,0x00,
0x03,0x80,0x07,0x00,0x0E,0x00,0x00,0x00,0x07,0x00,0x0E,0x00,0x1C,0x00,0x00,0x00,
...
};

void spi_transfer(volatile char data)
{
  SPDR = data;                    // Start the transmission
  while (!(SPSR & (1<<SPIF)))     // Wait the end of the transmission
  {
  };
  //return SPDR;                    // return the received byte
}

void hc138sacn(byte r){  //输出行线状态ABCD (A低,D高)
    digitalWrite(RowA,(r & 0x01));
    digitalWrite(RowB,(r & 0x02));
    digitalWrite(RowC,(r & 0x04));
    digitalWrite(RowD,(r & 0x08));
}

void hc595senddata(byte data){// 高位在前  反相(1亮0灭)
for (byte i=0; i<8;i++) {
     digitalWrite(CLK,0);
     if (data & 0x80) {
         digitalWrite(R1, 0);
     } else {
         digitalWrite(R1, 1);
     }
     data=data<<1;
     digitalWrite(CLK,1);
}

}

void setup () {

    pinMode(RowA, OUTPUT);
    pinMode(RowB, OUTPUT);
    pinMode(RowC, OUTPUT);
    pinMode(RowD, OUTPUT); //138片选
    pinMode(hc138en, OUTPUT); //138 使能

    pinMode(R1,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CLK, OUTPUT); //595 时钟
    pinMode(STB, OUTPUT); //595 使能
    pinMode(DATAIN, INPUT); //595 使能

     //digitalWrite(hc138d, HIGH);
    Serial.begin(19200);

    //SPI硬件设置
    // SPCR = 01010000
    //interrupt disabled,spi enabled,msb 1st,master,clk low when idle,
    //sample on leading edge of clk,system clock/4 rate (fastest)
    SPCR = (1<<SPE)|(1<<MSTR);
    delay(10);
}

void loop () {
if (Serial.available() > 0) {
// read the incoming byte:
row = Serial.read();

// say what you got:
Serial.print("I received: ");
Serial.println(row, DEC);
}

  for(row=0;row<16;row++){

      for (int i=0;i<8;i++){
         spi_transfer(~(zzz[i+row*8]));
      }

      digitalWrite(hc138en, 1);  //关闭显示
      hc138sacn(row);            //换行
      digitalWrite(STB, 0);      //595刷新
      digitalWrite(STB, 1);
      delayMicroseconds(500) ;   //节电用,
      digitalWrite(hc138en, 0);  //开启显示

      delayMicroseconds(500) ;  //刷新频率调,差不多60HZ,1/16间隔

  }

}

从上面代码可以轻松的看出驱动原理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把取模软件生成的字模,储存到一个数组里,然后调用arduino的硬件SPI通讯接口,把每8个LED看成是一个十六进制编码,然后一行一行的发送出去,发完一行后,再发出换行指令,就是这么简单。
置于16*16单个汉字取模显示,只要把主loop里的代码改为即可,其实就是简单的数学原理,把数组里的十六进制数按照一组一组提取显示而已~

  for(row=0;row<16;row++){

      for (int i=0;i<4;i++){//8片595
         //硬件SPI  发送8字节耗时:22US
         spi_transfer(~(zzz[i*32+row*2]));  //硬件SPI
         spi_transfer(~(zzz[i*32+row*2+1]));  //硬件SPI
      }

取模软件请选择横向顺序扫描~下载在附件哦~

楼上所有的楼主和访客表示感谢,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我在此基础上实现了64*32LED阵列的显示,但是问题是用软件SPI刷新速度跟不上,屏幕呈闪烁状态。顾想通过软硬SPI一起执行,提高速率。但是失败了。用了硬件SPI就没法用软件SPI,用了软件SPI就没法用硬件SPI。(我对SPI通信不是很懂)望各位能不能提供好的方法提高刷新速度。

PS:刷 64 * 16 还算可以,可是64 * 32 就 不行了。

附上代码:
int R1=11;
int R2=9;
int STR=10;
int CLK=13;
int EN=6;

int dig0=2;
int dig2=3;
int dig4=4;
int dig8=5;
//int i,m;

unsigned char jj,j;

int down = 0;
int row_ = 0;
void setup()
{
  pinMode(R1,OUTPUT);
   pinMode(R2,OUTPUT);
  pinMode(STR,OUTPUT);
  pinMode(CLK,OUTPUT);
  pinMode(EN,OUTPUT);
  pinMode(dig0,OUTPUT);
  pinMode(dig2,OUTPUT);
  pinMode(dig4,OUTPUT);
  pinMode(dig8,OUTPUT);

//Serial.begin(19200);

//SPCR = (1<<SPE)|(1<<MSTR);
//delay(10);

}

unsigned char zi[]={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D,0xFE,0x1E,0x01,0xBF,0x7F,0x7F,0x7F,0xFD,0xFD,0xEF,0xFD,0xBE,0xFF,0x7F,0x7F,
0xF9,0xFB,0xF7,0xFB,0xBD,0xFF,0x7F,0x7F,0xFA,0xFB,0xFF,0xF7,0xBB,0xFF,0x6F,0x7B,
...
};

void row1(int i)
{
        digitalWrite(dig0,(i&0x01));
        digitalWrite(dig2,(i&0x02));
        digitalWrite(dig4,(i&0x04));
        digitalWrite(dig8,(i&0x08));
}

void spi_transfer(volatile char data)
{
  SPDR = data;                    // Start the transmission
  while (!(SPSR & (1<<SPIF)))     // Wait the end of the transmission
  {
  };
  //return SPDR;                    // return the received byte
}

void sendbyte(byte bbyte1){// 高位在前 反相(1亮0灭)
for (byte i=0; i<8;i++) {
digitalWrite(CLK,0);
if ( bbyte1 & 0x80) {
digitalWrite(R1, 1);
} else {
digitalWrite(R1, 0);
}
bbyte1= bbyte1<<1;
digitalWrite(CLK,1);
}

}

void sendbyte2(byte bbyte1){// 高位在前 反相(1亮0灭)
for (byte i=0; i<8;i++) {
digitalWrite(CLK,0);
if ( bbyte1 & 0x80) {
digitalWrite(R2, 1);
} else {
digitalWrite(R2, 0);
}
bbyte1= bbyte1<<1;
digitalWrite(CLK,1);
}

}

void loop()
{
        unsigned char row,m,k;
       for(row=0;row<16;row++){

            for (int i=0;i<8;i++){
               sendbyte(zi[i+down*8]);
           }

//          for(row=0;row<16;row++){
//
//                for (int i=0;i<8;i++){
//                   //spi_transfer((zi[i+down*8]));
//                }

              down++;
                digitalWrite(EN,1);
                row1(row);
                digitalWrite(STR,0);
                digitalWrite(STR,1);
                delayMicroseconds(0);
                digitalWrite(EN,0);
                delayMicroseconds(0);
        }

         for(row=0;row<16;row++){

            for (int i=0;i<8;i++){
                sendbyte2(zi[i+down*8]);
           }
              down++;
                digitalWrite(EN,1);
                row1(row);
                digitalWrite(STR,0);
                digitalWrite(STR,1);
                delayMicroseconds(0);
                digitalWrite(EN,0);
                delayMicroseconds(0);
        }
        down = 0;
}

还有一段在uno上能正常跑起来的滚屏
#define RowA 2
#define RowB 3
#define RowC 4
#define RowD 5
//业界所采用的ABCD 08驱动模式
/*  2 ABCD G1 G2 STB CLK 16 1 N N N EN R1 R2 N N 15*/
int hc138en=6; //EN口

//使用了硬件SPI,以下脚不能更改
#define R1 11          //数据出    MOSI
#define CLK 13         //时钟    SCK
#define STB 10         //595 刷新显示  SS  锁存         STB(LT)为锁存信号,CLK(CK)为时钟信号
#define DATAIN  12     //数据入,读FLASH时有用  MISO

char yid,h;                     //YID为移动计数器,H为行段计数器
int zimuo;                   //字模计数器

byte Zdate[10];  //缓存
byte zzz[] =
{/*------------------------------------------------------------------------------
;  源文件 / 文字 : 吉祥如意
;  宽×高(像素): 64×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8,0x7F,0xFC,0x00,0x00,
0x00,0x0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00,0x00,/*"吉",0*/
0x21,0x04,0x10,0x88,0x10,0x50,0xFD,0xFE,0x04,0x20,0x08,0x20,0x11,0xFC,0x38,0x20,
0x54,0x20,0x94,0x20,0x13,0xFE,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祥",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spi_transfer(volatile char data)
{
  SPDR = data;                    // Start the transmission
  while (!(SPSR & (1<<SPIF)))     // Wait the end of the transmission
  {
  };
  //return SPDR;                    // return the received byte
}

void hc138sacn(byte r){  //输出行线状态ABCD (A低,D高)
    digitalWrite(RowA,(r & 0x01));
    digitalWrite(RowB,(r & 0x02));
    digitalWrite(RowC,(r & 0x04));
    digitalWrite(RowD,(r & 0x08));
}
/**************************************************************************************
左移显示数据生成模块:(功能相当于有返回值的函数 )
***************************************************************************************/
char two_onebyteL(char h1,char h2)
{
char temp,tempcol;          //输出变量;列移动位数变量。
if(yid<8)
tempcol=yid;
else
tempcol=yid-8;
temp=(h1<<tempcol)|(h2>>(8-tempcol));    //左移显示
temp=255-temp;
return temp;            //将显示数据返回显示输出函数。
}
/*************************************************************************************
左移待显示数据调取函数
*************************************************************************************/
void loadoneline_L(void)
{
char s;               //此处不要用uchar定义s
for(s=4;s>=0;s--)           //s值为屏数加1(16*16为一屏)
{
Zdate[2*s]=zzz[zimuo+32*s+2*h];
Zdate[2*s+1]=zzz[zimuo+1+32*s+2*h];   //左移显示
}
}

/**********************************************************************************
左移显示数据输出函数 : 为显示数据生成模块的h1、h2赋值并且输出合成后的新的h1、h2数据
***********************************************************************************/
void sendoneline_L(void)
{
char s;char inc;
if(yid<8)inc=0;else inc=1;
for(s=0+inc;s<8+inc;s++)
{   //左移显示:单屏s=1+,4屏s=7+,8屏s=15+;
spi_transfer(two_onebyteL(Zdate[s],Zdate[s+1]));
}
}
int uiAllData = sizeof(zzz)-128;  //定义显示字幕数据的长度 2048/32=64
void setup ()
{
    pinMode(RowA, OUTPUT);
    pinMode(RowB, OUTPUT);
    pinMode(RowC, OUTPUT);
    pinMode(RowD, OUTPUT); //138片选
    pinMode(hc138en, OUTPUT); //138 使能
    pinMode(R1, OUTPUT);//595 数据
    pinMode(CLK, OUTPUT); //595 时钟
    pinMode(STB, OUTPUT); //595 使能
    pinMode(DATAIN, INPUT); //595 使能
      //digitalWrite(hc138d, HIGH);
  Serial.begin(19200);
SPCR = (1<<SPE)|(1<<MSTR);
delay(10);
}

void loop ()
{
char i,d=10;
yid=0;
h=0;
zimuo=0;
while(1)
  {
       while(yid<16)                             //数据移位。
       {
            for(i=0;i<d;i++)                      //移动速度
              {
               for(h=0;h<16;h++)
                {
                loadoneline_L();
                sendoneline_L();

                digitalWrite(hc138en, 1);  //关闭显示
                digitalWrite(STB, 0);      //595刷新
                digitalWrite(STB, 1);
                hc138sacn(h);            //换行
                delayMicroseconds(50) ;   //节电用,
                digitalWrite(hc138en, 0);  //开启显示
                delayMicroseconds(500) ;  //刷新频率调,差不多60HZ,1/16间隔
                }
               }
             yid++;                        //移动一步
          }
      yid=0;
      zimuo=zimuo+32;                    //后移一个字,
      if(zimuo>= uiAllData )         //定义显示字幕数据的长度 2048/32=64 即显示完64个16*16大小的字符后 重新循环
   zimuo=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