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读出这个板子的固件文件 HK-2013-6/PCB101209290

楼主(2022-02-11):
请教各位tsop48芯片拆焊用热风枪还是烙铁好

网友A:
烙铁堆锡一头一头拆 别用风枪 风枪用的不好板子吹软都不动   玩不好还容易掉焊盘

///////////////////////////////////防杆专用杆  因为这种原厂都是高温锡   板子软了都不一定动     烙铁温度作用位置精准   我拆装都是烙铁 比风枪快多了  装直接拖焊 多余的焊锡用多股细铜丝吸走  要是板子散热太好可以考虑风枪辅助加热板子    这样就会容易很多    不至于焊盘掉温太快导致不好拆

看你标题这个是个海康的摄像头板子吧?  你有编程器吗?    没有的话我有    付来回运费

网友B:
读出来你也编辑不了,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你也编辑不了,别想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先读出来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先读出来再说

一般是先用漆包线把信号线飞出来,然后在线读取。

最后拆下来嘛,FLASH 还是用风枪比较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先用漆包线把信号线飞出来,然后在线读取。

最后拆下来嘛,FLASH 还是用风枪比较均匀 ...

TSOP48的你飞线?  这芯片就没法在线读取 只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堆锡一头一头拆 别用风枪 风枪用的不好板子吹软都不动   玩不好还容易掉焊盘

////////////////////// ...

我烙铁用得很差,怕给烫糊了,,编程器好几个,各种

网友:
我都用洛铁 两边加满锡 左一下右一下  很容易就弄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