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长时间不骑,铅酸电瓶取下来放一年还能用吗

楼主(2022-02-11):
过完年要出来打工,家里人不会骑摩托,于是就把油放干,怠速油烧干,把电瓶负极拧开,暂时这样保存,但网上说铅酸电瓶放一年不充电肯定会坏

网友:
有说是几个月要充一次电的

网友:
拆出来,三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A:
找个应急灯的浮充充电电路,保持浮充。

网友:
直接卖掉,回来了再买一个,反正也就100块钱...

网友B:
新电瓶 一年没有问题  你可以买个充电器 让家里人 3 - 6 个月 充一次 ,油箱不要放空 最好满油  不然里面会上锈 ,再骑的时候 把化油器里放出来就可以启动,我雅马哈天剑 现在3000公里 还有两年报废  就是这么弄的 ,回去重新启动时候 火花塞卸下来 里面喷点防锈剂 等十几分钟,最好走之前放车时候喷点 ,排气管冷车也喷点 用塑料袋塞住  ……

网友B:
  我赌你不会打工一年  中秋节之前 极有可能失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瓶 一年没有问题  你可以买个充电器 让家里人 3 - 6 个月 充一次 ,油箱不要放空 最好满油  不然里面会 ...

我的是踏板,油箱好像是塑料的,油箱没油我怠速把化油器里的油烧干了,没事,到时候实在电瓶暴废了,买个才几十块钱

网友:
5楼说的最靠谱!

网友C:
前几年有一个新电瓶,暂时没有,放办公室里,严格按说明书操作,隔两个月充电一次。一年后换车上,第一次打火就失败。量电压12.8v,打火跌到不足8v。出于好奇,把电瓶顶部锯开,发现第三格和第四格中间连接的铅极板已经松动,小电流能接触,大电流过不了,彻底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应急灯的浮充充电电路,保持浮充。

能详细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有一个新电瓶,暂时没有,放办公室里,严格按说明书操作,隔两个月充电一次。一年后换车上,第一次打 ...

那是爬酸了,硫酸把铅极板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赌你不会打工一年  中秋节之前 极有可能失业  ……

此话怎讲

网友D:
要知道铅酸蓄电池寿命也就3年左右,而它的寿命,自打它注入电解液,极板极化完成那一刻就开始算了。
不管你用不用,就算放着也会坏,干放一年,基本就完蛋了。
铅酸一定要充满电保存,然后严格按3个月充一次电那样维护。
如果是加水电池,过去储存的方法是将电解液倒出,用蒸馏水冲洗极板直到PH值为7,然后密封保存。
现在免维护电池,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知道铅酸蓄电池寿命也就3年左右,而它的寿命,自打它注入电解液,极板极化完成那一刻就开始算了。
不管你 ...

有道理,看来还是组个磷酸铁锂,靠谱,4节60多,加个保护板一共不到100

网友:
33140,15A,4节,12V7A空盒子,加保护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新电瓶 一年没有问题  你可以买个充电器 让家里人 3 - 6 个月 充一次 ,油箱不要放空 最好满油  不然里面会 ...

摩托车开3000公里就报废,真是浪费,电动车一年很少开也得开3000公里

网友E:
他估计觉得今年经济不会很好,
疫情也可能变化,
苏州发现8个奥米克龙,
附近城市可能也要做核酸,
看社区的牌子都竖起来了,
一般有所发现,
就是FC,
所以今天我赶紧去超市买点菜和速冻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摩托车开3000公里就报废,真是浪费,电动车一年很少开也得开3000公里

   放老家的 无所谓 ,报废 也是在老家骑 没有人问 ,雅马哈 十万公里 没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估计觉得今年经济不会很好,
疫情也可能变化,
苏州发现8个奥米克龙,

你理解的乐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