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得到的3个兵字密封变压器

楼主(2022-02-11):
当地淘不到什么好东西,就闲鱼上淘,闲鱼上有的东西比淘宝还贵,但是也有便宜的
这个变压器来的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先不讲了!

3个,基本是一个型号的

独立双12v输出 共计10瓦

这边可110v或者220v

依照惯例先测试,只看初级,次级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绕组

另一个绕组

内阻 220欧,共计440欧

连接中间相邻两个接线端,电感减小,显然不是这个连接的
其实印字已经写明了接线方式1-4/9-6,就是4和9是连接一起的

这样也是错的

这是正确的方式,电感加大到100H

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偏门的东西便宜,一般人都用不到,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A:
看起来是防潮的高级变压器

楼主:
防水重要吗,关键是拿着这变压器能防打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防潮的高级变压器

哈哈,做功放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重要吗,关键是拿着这变压器能防打劫的

哈哈,藏起来就看不见了?

网友B:
网上买过此类全封闭的小变压器,号称“德国高级……全密封零振动”,结果发现空载时发热很快,半个小时开始烫手(只有一组230V初级绕组,不可能接错)。不知楼主这个初级空载电流(或功率)多大?长时间通电是否发热?次级直流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过此类全封闭的小变压器,号称“德国高级……全密封零振动”,结果发现空载时发热很快,半个小时开始 ...

还没用呢,暂时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用呢,暂时不知道

次级直流电阻多大?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直流电阻多大?价格几何?

6-7欧姆

网友:
怎么看着像模块呢,起码不像工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过此类全封闭的小变压器,号称“德国高级……全密封零振动”,结果发现空载时发热很快,半个小时开始 ...

发热可能是60hz的或者音频的变压器,接220v50hz时就热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