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看看这个套筒是什么牌子型号?THE BROCKET

楼主(2022-02-11):
无意间看到个套筒,它是拧配电箱那个进线管接头螺母的,有知道这个套筒什么型号?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
路过,帮忙顶起来

网友A:
什么地方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用啊?

这个工具是拧配电箱进线管接头螺母,我一般都是用尖嘴钳拧的。

网友B:
那个螺母为什么不能用通用的套筒?

网友:
进线铜螺母 这是什么配电箱   我觉的没必要买一样的吧  找合适的套筒不就好  这视频要是国外的 估计是箱体配套的

网友:
应该是特别定制的薄壁套筒,估计买不到(即使能买到价格估计你吃不消)。
可以请人用普通套筒改造一个,不过改造成本也不低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螺母为什么不能用通用的套筒?

那个螺母很薄,普通套筒前头要磨掉一些,再就是套筒长度有限制,大飞中飞线盒放不进去,小飞这么大的套筒不好找再加上长度限制就更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螺母很薄,普通套筒前头要磨掉一些,再就是套筒长度有限制,大飞中飞线盒放不进去,小飞这么大的套筒 ...

说点子上了

网友:
看着就不便宜

网友:
用转接头转接大飞 用短套筒。

网友:
这种不是手带带紧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