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脚 无脑用料?

楼主(2022-02-11):
通讯电源的插脚这里  看着中间不透光  中间夹着铜片
打个孔果然有铜  测量  是和地线相同
不知道有什么用  中间夹这个好像没多大用  着舍得用料

网友:
lz一定不知道4层板

网友A:
4层板一般中间两层是电源和地线,更多层的话看需求分配。

楼主:
我想把红色方框内的插脚锯掉  然后接线 接到紫色圆圈内  这样电源就不会突出一块

  犹豫中 怕 内部有线连接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板一般中间两层是电源和地线,更多层的话看需求分配。

但是这个插脚这个位置为啥还有连接  看来不能割掉

网友:
这是典型的外行笑风行。

网友B:
有的多层板子一层地线,一层是电源,随便钻孔容易搞短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多层板子一层地线,一层是电源,随便钻孔容易搞短路哦。

我这个已经转了 咋办  直接转透了是不是好点

网友:
接地吧,防止板层爬电。打孔柑橘是有问题的,应该不是国际大厂设计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