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教:这是什么保险管?有四个色环,标着250V T1.6AL

楼主(2022-02-11):
不知道发到这个板块对不对,如果有错,请坛主帮忙转移一下。谢谢。
某鱼邮费价淘到一台爱华录像机。自己配了根电源线后插电无反应,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有三个保险管,中间的一个断了,其他两个正常。管子一端标着好像是250V T1.6AL。这个管好买吗?可以用一般的代替吗?

网友A:
1.6A延时的保险丝,有得卖的。用普通的2A替代一下,有可能会速断

楼主:
下面是拆盖图里面还有一盘录像带。可是机子没反应。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延时的保险丝,有得卖的。用普通的2A替代一下,有可能会速断

某宝找不到同样带彩条的,同250V 1.6A的到是有。开机没反应和这个管子应该也有关系吧?这三个保险管的作用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找不到同样带彩条的,同250V 1.6A的到是有。开机没反应和这个管子应该也有关系吧?这三个保险管的作用 ...

是三个不同的供电回路吧,如果不放心的话,用灯泡大法通电测试,免得有短路造成故障扩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找不到同样带彩条的,同250V 1.6A的到是有。开机没反应和这个管子应该也有关系吧?这三个保险管的作用 ...

你这连电源板都没拍,问这样的问题。
这这这

网友C:
找个普通2a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连电源板都没拍,问这样的问题。
这这这

三楼第一张就是电源板,怕出问题,先没拆。

网友D:
这做工 比起松下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 比起松下差点

我也觉得,板子有点不符日工。但原件看着应该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普通2a试一试吧。

恩恩,家里没找到,要是延时保险丝管的话朋友店里也没有。找不到就试试。

网友:
找个2A的保险装上,再上灯泡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好多年没看到这种机子了。这机子太久连名字都忘了
叫录像机还是录影机?以前用来录下RF信号的电视节目。。。

网友(2022-03-28):
手提电脑显示器改装dt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