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蓝屏故障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11):
好久不用了,昨天开机第一出故障,以为是系统完了。常听人说固态盘一年不用可能故障,重装了很长时间,完成,结果不能开机。把内存擦拭一遍。就这样了。好像比擦拭前多了个屏幕点亮过程。不知问题出自哪儿?

网友:
电脑没认出硬盘

网友:
PE或WTG测试是否能正常U盘启动。 F2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再F12进诊断(当然官方还会要求升级到最新BIOS)。稳妥点最好交叉测试,排除主板嫌疑后,该换SSD就换。

网友:
蓝屏代码7B,一般是内存问题

网友:
没找到硬盘,重装很长时间很有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
0x0000007b是存储类出问题,BIOS切换SATA控制器,如果现在是AHCI就切换到PATA或者IDE,否则反过来

网友A:
我估计是主板电池没电了,AHCI默认没有打开造成的。

网友:
换块硬盘再试试。

网友:
0x0000007b
系统没带ACHI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主板电池没电了,AHCI默认没有打开造成的。

确如朋友所述,进设置后切换到即可。可是这个破笔记本极难换电池。从后盖打开拆下几个螺丝,才能卸下键盘,从正面装电池。上次更换,键盘拆容易安装难,可能主板上卡扣坐不住了,笔记本键盘失效。现在一直用外置键盘。
测手头2032电池,两个电压3.2V,短路电流0.03A。既然安装,就要能用住的,不太了解纽扣电池,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主板电池没电了,AHCI默认没有打开造成的。

七楼很可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