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890C万用表的测温探头最高是多少度?

楼主(2022-02-11):
准备买一块UT890C,问了京东自营店客服才知道温度探头最高是260度,要测更高的得自己另配探头。不知道大家买的有测温功能的表,配的探头都是多少度的呢?

网友:
可达1300℃左右

网友:
VC9808+,说的是-20~1000摄氏度

网友:
UT890C,温度是-40~1000度

网友:
这K型热电偶,1000多度没问题,只是数据处理有多高。

楼主:
再强调一下,我说的是探头,表的测量上限一般都是1000度,而探头就不一样了。看见有人晒出刚买的表,里面探头的最高是400度,比我看的这款表探头还高一点。

网友:
标配那个探头上限一般在200° 少部分300-400°

网友A:
一般万用表标配那种编织皮的探头耐温400多度吧,需要更高温度的探头需要自己另外买的,顺便说下,探头的精度等级越高价格也越高,,,,,

这种便宜几块钱一根

这个稍微贵一点,大概10元左右

这个更贵一点,精度等级也比上2个高,大概20元左右一根

这3种用温度表对比测试,感觉准确度差别不大,业余用10元左右的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万用表标配那种编织皮的探头耐温400多度吧,需要更高温度的探头需要自己另外买的,顺便说下,探头的精 ...

哈哈,那个胜利的那个我的也是胜利890C+,也是使用的原装的温度探头,但我用防风打火机烧过这个头子,好像也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