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个泰克示波器 TBS1072B

楼主(2022-02-11):
闲着无事拆个泰克示波器看看,五年前两千多买的。双通道独立1G采样率,70M带宽。

模拟前端令人失望。模拟部分两个芯片都查不到信息,估计一个是ADC,另一个是程控增益放大器吧。信号处理部分(主板)

电源是雅特生的,好像是被艾默生收购了。
‘’

友达7寸LVDS屏。

前面板

网友:
2000多拆散了

楼主:
补一张前端特写

网友A:
功课没认真做,要不可能加精的

楼主:
反正过保了。拆开打算做个USB直接连电脑自己做个上位机,泰克自带的上位机软件太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课没认真做,要不可能加精的

发帖主要是给大家看看内部电路,尤其是主板部分。加不加精无所谓了。
所以不想拍太多图片,也不想做测评,泰克本来就是品牌溢价,没有特殊需求不建议买泰克的,性价比不高。

上面有人提到外壳,标题写有示波器型号,百度搜索下就知道外壳和其他参数了。

网友B:
失望啥,就这布线都比国产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望啥,就这布线都比国产强太多了

排在前面的品牌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吧。区别在用什么运放。
只是泰克这个把运放什么的都放一个芯片里面,成本低了,效果就没有分开来得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排在前面的品牌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吧。区别在用什么运放。
只是泰克这个把运放什么的都放一个芯片里面,成 ...

那么使用效果达到你的要求没?如果达到了,那就不能认为它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使用效果达到你的要求没?如果达到了,那就不能认为它不好吧

这东西没什么达不达到要求的。因为你没有更高规格的仪器,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问题。

对于一个大牌厂家,自然要求做工用料更好一些。

网友(2022-06-10):
板上的零件体积很小啊
下一步
把这些零件都集成到电路中去
整板上就只有一些集成电路了。

网友(2025-02-15):
这个比以前的型号更加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