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杂牌无刷小钢炮坏了,马达有轻微抖动,有达达声,然后就不转

楼主(2022-02-11):
杂牌的无刷锂电钻突然坏了,电池满电,按开关灯会亮,马达有轻微抖动,有达达声,然后就不转了。这是啥坏了,开关还是控制板还是电机?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试 杂牌钻带的电池也不会是啥好电池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坏了撒

网友:
要么电池坏了要么驱动坏了,电机可能性不大而且容易排除,第一步换块电池或外接大功率直流电源试下,如果还是不行,第二步拆机检查电机有没有异物卡住线圈有没有断路,如无问题就是驱动坏了

网友:
大概率电池 毕竟好电池比机子贵系列

网友:
如果是齿轮箱里面响,就肯定是齿轮卡住了。打齿,电机过载停掉了。

网友A:
小钢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把变速箱拆下来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速箱拆下来再试

变速箱拆下依旧是这样,电池换过一块也是这样。电池输入电压有16.8v,电机接控制板3个点对地电压只有4.16v是否正常?

楼主:
按住开关量这3点对地4.16v正常不?

网友C:
和我坏了的无刷米沃奇症状有点像 按开关灯亮电机抖一下就没反应了。咸鱼找了家维修的寄过去说是mos烧了 修好寄回来看见换了个mos,花了130。

网友:
我的是按着开关就间断的一直抖,看楼上说的换mos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坏了的无刷米沃奇症状有点像 按开关灯亮电机抖一下就没反应了。咸鱼找了家维修的寄过去说是mos烧了 修 ...

6个mos都拆下来了,万用表测了都是好的没坏。

网友D:
霍尔坏了?有没有霍尔?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尔坏了?有没有霍尔?应该没有

没有霍尔。网购了一块控制板在路上了。控制板要30,裸机60,要是控制板换上还不能用就亏大发了。

网友E:
电机有糊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糊味吗

刚收到网购的控制板,没带变速箱试了下可以用。安装的时候变速箱散了,重新装好变速箱都安装好开转有糊味,转速也不正常,赶紧拆了重装,变速箱最后盖盖子没有用螺丝刀把齿轮拨进槽里。刚刚弄好组装好正常了。

网友:
这现象有点像我那有刷角磨机,也是打开开关有振动但不转,我拧下碳刷发现磨损严重,有一边的还碎了,不知道换了碳刷会不会解决,等有空确定尺寸了就买来试试

网友:
也许是霍尔坏了,毕竟无刷电机靠霍尔换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钢炮是什么意思?

迫击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