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小壳子到了,线圈装起来了,有时间试试。

楼主(2022-02-11):
好歹是装起来了,不知能不能用,有时间试试。

网友:
线圈绕得很漂亮

楼主:
谢谢,谢谢加分鼓励,线粗好绕。

网友A:
很早做过一个。就是用220V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

网友B:
上弦的表的恶梦克赛,前来拜访。一摁按钮,咔嚓一声,时间停止,然后,再给线圈通交流电,时间运行吧。撒有哪啦
万幸现在是轻易见不到CRT电视了,不然,往电视前边一凑,一摁,你就等着你老子老妈拿着菜刀板凳笤帚疙瘩追着你跑吧哈哈哈

网友C:
充磁机这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弦的表的恶梦克赛,前来拜访。一摁按钮,咔嚓一声,时间停止,然后,再给线圈通交流电,时间运行 ...

谢谢加分鼓励,原来的CRT电视,经常用一种220V交流电压的小消磁棒的东西,可以给显像管筛网消磁,也能给显像管筛网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磁机这么简单啊?

我也是仿制其他朋友的充磁机,属于容易制作的简易充磁机,能不能用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做过一个。就是用220V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

我这个也是仿制别人的,小铝壳子里已经塞得满满得了。用交流接触器的电路能让我欣赏一下么。交流接触器用什么样的还不知到呢。

网友:
能充多大的磁性?像螺丝刀那样充一点点磁,没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是仿制别人的,小铝壳子里已经塞得满满得了。用交流接触器的电路能让我欣赏一下么。交流接触器用 ...

交流接触器都不知道,水泥搅拌机,电动卷场机等等,交流380的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原来的CRT电视,经常用一种220V交流电压的小消磁棒的东西,可以给显像管筛网消磁,也能给显 ...

是的,荫罩板消磁最初没买消磁棒,也不知道还有消磁电阻的时候,就为了治我那18的黄河电视的鬼脸,用灯泡串电线盘个圈,在电视前边转圈远离,后来花50买了个消磁棒,结果没用几次,因为懂得了换消磁,还是这个一劳永逸,所以,钱又白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是仿制别人的,小铝壳子里已经塞得满满得了。用交流接触器的电路能让我欣赏一下么。交流接触器用 ...

只拆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就行,那玩意圈数多,也可以用老电度表的电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