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温,哪一个准呢??

楼主(2022-02-11):
360驱动大师 测得的是32度,鲁大师测得是 28度。刚启动完电脑 显示的 。为了下载个 安装 diskgen 软件,下载错了安装包,自己下载安装了一堆垃圾,其中就有 鲁大师。360驱动是安装完 系统 我自己装的。

网友:
一群奸贼,也不知道哪个更奸猾

网友:
我都是用《挨打64》

网友:
都是作参考的数据,别太信,而且也没必要计较,32和28相差4度又能怎么样?

倒是建议用360或者腾讯的软件管家,里面下载软件倒是比较好,不容易中招。
我用的是其绿色版,常用软件下载更新都不错的。

网友:
两个流氓,你说哪个准?

网友A:
两个数据,我宁愿相信360,360虽然流氓出身,但已经从良了。反观鲁大湿,还是流氓一个。

楼主:
被那个垃圾软件装了一堆垃圾,想禁止它们启动,还需要会员。腾讯的电脑卫士也开始向垃圾进军了。。

网友:
360和鲁大师都是一家的东西,估计是读取的传感器数字不同。
测试温度看看AIDA64、HWiNFO64这样的专业软件吧。

网友B:
鲁大师偷懒装冷门驱动还能偶尔用一次后卸载(毕竟就他还没限速),360终身禁用(其实鲁的驱动模块应该也是360提供的,不过用鲁不用看360的脸色,避免卸载不干净)。 实在想看看温度, 开源的绿色软件可以常备一个 https://openhardwaremonitor.org/ ,不主动运行不耗资源。真要了解温度,需要知道核心温度,封装温度,主板温度,散热器温度,机箱温度几个不同概念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数据,我宁愿相信360,360虽然流氓出身,但已经从良了。反观鲁大湿,还是流氓一个。 ...

鲁大娘和360有啥分别?360买了鲁大娘之后就开始流氓没底线了这事还要说吗???

网友:
介绍一款看温度的软件 core te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偷懒装冷门驱动还能偶尔用一次后卸载(毕竟就他还没限速),360终身禁用(其实鲁的驱动模块应该也是3 ...

鲁大湿是偷偷摸摸的自己装上的,并且可以用360安全卫士把鲁湿净身出门!

网友:
都卸载掉吧,装个HWiNFO64,干净又卫生。

网友:
都差不多 我一直用360的小悬浮框上看 一班不会超过60度 都不咋看 就算超了主板上有温控风扇转速会调节。

网友:
再来个GPUZ试试有没有2个一样的。

网友C:
准不准不知道,我是直接在cpu散热底坐上钻个孔,把电子温度探头放里面封好,温度计液晶屏用胶贴在机箱外好观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不准不知道,我是直接在cpu散热底坐上钻个孔,把电子温度探头放里面封好,温度计液晶屏用胶贴在机箱外好 ...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