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PP88这个黑色的原件叫啥名字?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脚,蜂鸣声一直响

楼主(2022-02-11):
补充这是佳能打印机的交流适配器 输出是24V 0.75A
应该是电线短路导致的,电容击穿了。但是换了一个电容以后,输出端用万用表直流档侧,还是没有任何输出

分割线
————————————————————————————

这个黑色的原件叫啥名字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脚,蜂鸣声一直响。

是不是可以判断它坏掉了?

网友A:
这难道不是一个全桥?

网友B:
正面图片没有吗?感觉像是桥堆应该是不良的。

网友C:
哥,这是整流桥啊,用二极管档测

网友D:
应该是全桥,测+、— 极响说明短路烧坏了,很可能后面的原件也有烧的。

网友E:
感觉是IC1短路了,划断+脚的铜箔再测还是叫的话就是整流桥短路,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多半是后面电路短路了。

网友:
取下来测,区别是它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F:
这是整流桥。要拆下来测量好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不是一个全桥?

没有弄过。不懂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图片没有吗?感觉像是桥堆应该是不良的。

正面图。
红色位置的电容击穿了
更换了一个 450V 120uF的
但是,输出端用万用表测直流电压,没有任何值

补充一下,这个是佳能打印机的交流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这是整流桥啊,用二极管档测

谢谢。学习了。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全桥,测+、— 极响说明短路烧坏了,很可能后面的原件也有烧的。

谢谢。在这个整流桥后面有一个400V 100uF的电容击穿了

但是更换 了以后,还是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IC1短路了,划断+脚的铜箔再测还是叫的话就是整流桥短路,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多半是后面电路短路了 ...

谢谢。是这个整流桥后面的一个电容击穿了。
但是更换了电容以后,还是不好使

网友G:
别修了,直接把整个电源板换掉得了,一会这爆炸,一会那爆炸,然后把机器主板烧掉更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修了,直接把整个电源板换掉得了,一会这爆炸,一会那爆炸,然后把机器主板烧掉更贵了 ...

谢谢建议。tb搜了,一样的交流适配器有几家是拆机的,不清楚靠谱程度。
还是说,可以换个只要输出是 24V 0.75A的就好了?

网友:
整流桥,拆下来测量,+-短路证明被击穿,简称烧了

网友:
木有基础就先搜索学习一下再修,,还修不好再发出来求助,,还不行就买板或者发外维修

网友H(2022-03-20):
引用 网友F:
这是整流桥。要拆下来测量好坏的。

他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他这个板子220输入侧怎么有个电感?那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他这个板子220输入侧怎么有个电感?那是啥

可能跟安规电容功能一样的吧

网友:
整流桥挂了 高压电容挂了。mos管基本也不保了,可能电源ic都挂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丝早点熔点可能还好点。

可以试试,不过最好串灯泡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