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坛友有没有音质好的蓝牙音箱推荐一下,最好是炬芯,CSR,TI芯片的

楼主(2022-02-11):
如题,不要杰里芯片的,音质不好

网友A:
创新 声霸锣,我在用1代的,音质好,价格略高。

网友B:
海鲜市场收一对SRS-11,配对后就是立体声蓝牙无线音箱,也可以单独使用,音质还是可以的,至少是我手里蓝牙音箱中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新 声霸锣,我在用1代的,音质好,价格略高。

这个略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收一对SRS-11,配对后就是立体声蓝牙无线音箱,也可以单独使用,音质还是可以的,至少是我手里蓝牙 ...

这个好像可以,续航怎么,有没有靠谱卖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可以,续航怎么,有没有靠谱卖家

买了一对320元,一黑一白,当时没有一样颜色的,是分别两个卖家那边买的,冲满电最大音量立体声状态大概可以放1小时的样子,感觉很吵,一半音量正好,没有听到断电的那么长时间,至于靠谱不靠谱就没法保证了,我买回来可以正常联机组立体声充电连接蓝牙,但有点小问题,黑色的作为主机时一段时间就会无法连接副机,但白色的作为主机就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对320元,一黑一白,当时没有一样颜色的,是分别两个卖家那边买的,冲满电最大音量立体声状态大概 ...

1个小时有点短,主要是带出去户外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个小时有点短,主要是带出去户外使用

空旷地带的话谈不上音质的,比如钓鱼露营什么的,不如20买个大众单锭车机再买个专用外壳,另外空的锭下装6并3串18650电池,续航可以4小时以上。

可连蓝牙也可以插卡还能直接播放手机里的音乐。总成本大概也是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旷地带的话谈不上音质的,比如钓鱼露营什么的,不如20买个大众单锭车机再买个专用外壳,另外空的锭下装 ...

虽说不要很好,总要过得去,户外尽量400g以下,一天10多公里崎岖山路,对于携带重量能轻就轻

网友C:
前几天有个拆机帖子里说天猫精灵的糖包音质不错的。
我觉得天猫精灵boom的声音也还可以,至少比他家的方糖系列好。中等音量续航4小时。
其实这玩意还是要自己现场实际感受,没对比啥也不是。我就把垃圾蓝牙播放器的喇叭输出线拆了,直接接到无源的书架音箱上了,音质明显上了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有个拆机帖子里说天猫精灵的糖包音质不错的。
我觉得天猫精灵boom的声音也还可以,至少比他家的方糖 ...

这个是炬芯的,列入后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