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大家,有谁能够更改CF卡的 Fixed Disk 模式??

楼主(2022-02-11):
宇瞻 Apacer 工业CF卡,能否修改为Fixed Disk 模式???
据说CF卡出厂会有Fixed disk mode和removable disk mode两种模式,我想使用Fixed disk mode,但不会转换。

还有就是怎么知道自己手里的CF卡是在什么模式?

或者哪位高人能下载到这个小软件??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lypstamp/3978361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不过文件可以帮你整一下。
链接:https://wwr.lanzoui.com/iQTJVzxu7af

网友B:
ATCFWCHG.COM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Fixed disk mode和removable disk mode。如果windows安装在removable disk上面,会有读写缓存的问题,hibernation也不能进行, Norton Ghost恢复系统也不认。这会带来一些麻烦。Transcend购买的时候可以要求某种模式。Kingston比较好,可以自己调整,如果用CF-IDE,就自动设置成fixed disk,如果用读卡器,就自动转成removable disk mode。Sandisk除了工业卡,都是removable disk mode,必须手工设置。过去sandisk公开提供ATCFWCHG.COM程序,现在不再提供,google一下就有了。不过必须装在有原生IDE接口的计算机中,用DOS启动电脑,如果是Primary IDE,输入命令:

atcfwchg /P /F

如果在secondary IDE:

atcfwchg /S /F

上面这一部比较麻烦,因为X41没有原生的IDE,而是IDE-sata转接桥,必须借其他人的老笔记本做这件事情,或者买一个CF-台式机IDE的转接器,在台式机上做。

设置只需要一秒,成功后,屏幕上会出现大大的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不过文件可以帮你整一下。
链接:https://wwr.lanzoui.com/iQTJVzxu7af ...

先感谢一下,本人的积分现在为负,实在抱歉不能给好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sd8089730/article/details/84079009

CSDN需要VIP,为一个小小的程序包年,我觉得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CFWCHG.COM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Fixed disk mode和removable disk mode。如果windows安装在removable disk上 ...

Kingston 怎么自己调整模式??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望高人明示?

你转发到这段我之前也看到过,似乎是针对sandisk的。不知道对宇瞻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不过文件可以帮你整一下。
链接:https://wwr.lanzoui.com/iQTJVzxu7af ...

ADM CFIII DisableDMA 已经下载到。必须运行在DOS状态下,的确能运行。我猜应该是复制到CF卡内运行,但是运行后,接下来怎么操作就不懂了。还得请教高人啊

楼主:
这更像是个文字说明,应该怎么执行命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M CFIII DisableDMA 已经下载到。必须运行在DOS状态下,的确能运行。我猜应该是复制到CF卡内运行,但是 ...

抱歉 这些技术 我也不了解
我所能做的就是帮忙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这些技术 我也不了解
我所能做的就是帮忙下载软件

还是要谢谢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CFWCHG.COM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Fixed disk mode和removable disk mode。如果windows安装在removable disk上 ...

现在sandisk 的 CF 卡不能自己随便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