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儿酷46800应急电源能充电无输出 拆机后测电池上电压正常

楼主(2022-02-12):
这个机器能充电,面板USB口输出正常,充电显示电量有变化,但二个夹子上无输出电压,按12V,24V面板显示无变化,拆机后测电池上电压正常

网友(2022-09-16):
这两天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2023-03-03):
我闲鱼二百三淘了一个类似的卡儿酷63,也是楼主这种情况!两个夹子无电压电压,LED怎么按都不亮!长按开关键五秒继电器打开后夹子电压12.25v应该是强启模式估计能启动汽车。充电也正常。就是常规模式无电压不工作也能充电。如果楼主或者哪位大神解决了请联系下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