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内部电路 两个三极管。成本真不少啊。

楼主(2022-02-12):
大概就是这样的。
也许有精简电路。

网友:
一般蜂鸣器的声音都比较单薄,不像以前BP机的蜂鸣器,声音大且丰满,都不知为什么

楼主:
这个电路是把无源变有源。

楼主:
此电路有巨大问题,很容易导致饱和导通,振不了。

网友(2022-03-22):
引用 楼主:
此电路有巨大问题,很容易导致饱和导通,振不了。

这是成熟的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