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帮忙找出这个bin固件里的字符串

楼主(2022-02-12):
求助高手帮忙找出这个bin文件里的字符串,第一个694274529,第二个BYKRAU,我搜索不出来,不知道是加密了还是怎么回事,求助高手帮忙找出并标记一下,先感谢各位帮忙。文件地址https://cloud.189.cn/t/zINzMv2YB7z2

网友A:
目测 LZ 要反汇编,说几个技术点,带来些许打击:

1. 如果 LZ 希望找到字串并替换,有些编译器生成的 C 字串并不是以 char[ ] 的方式存在于机器码中,而是类似于:
    str[0]= 'H';
    str[1]= 'E';
    str[2]= 'L';
    str[3]= 'L';
    str[4]= 'O';
这样一排排的汇编 MOV 赋值构成,作用不是为了加速或节省空间,就是防止 LZ 这种反编译攻击;

2. 如果 LZ 使用的是 ESP32 这样的 CPU,即使你能定位到每个字符/字串位置,整个 bin 是有多重校验的。
改动一个位置,就会在 CPU 一级检测到入侵,然后程序爆掉,目的依旧是防止 LZ 改动;

3. 不排除其他 CPU 使用加密/加扰固件的可能性

------------------------------------------

LZ 说说看具体用在哪里,如果是老的处理器(例如AVR),还可以让大家给找找看;新的处理器带防破解的,直接洗洗睡吧

网友B:
搜不到 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不到 能力有限

需不需要转格式什么的呀,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C:
用hex打开搜索文本不行吗?    有的可能是倒过来的  或者高地位交换的记录    如果找不到  那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hex打开搜索文本不行吗?    有的可能是倒过来的  或者高地位交换的记录    如果找不到  那我也没办法   ...

我玩儿不转这个,帮我搜一下哈朋友,拜托了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用记事本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LZ 要反汇编,说几个技术点,带来些许打击:

1. 如果 LZ 希望找到字串并替换,有些编译器生成的 C 字 ...

这么个处理器,有没有办法帮我找找呢

网友:
水平有限HEX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个处理器,有没有办法帮我找找呢

LZ 传百度盘或者直接附件吧,实在不乐意再去注册个云盘....

网友D:
用其它方式发固件吧,天翼云盘是个什么鬼,登录才能下载,谁没事还去注册个账号。

网友:
binwalk可以解出来一部分文件系统,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百度网盘链接,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https://pan.baidu.com/s/1Wjaexu-YgzKliwX9u7twDA?pwd=1234  提取码: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其它方式发固件吧,天翼云盘是个什么鬼,登录才能下载,谁没事还去注册个账号。 ...

已经上传百度网盘,麻烦帮忙看看哈,感谢
https://pan.baidu.com/s/1Wjaexu-YgzKliwX9u7twDA?pwd=1234  提取码: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