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G1810 USB纯打印机改成无线打印机

楼主(2022-02-12):
两年前在老马家买了一个佳能G1810连供打印机,只有USB打印功能,没有无线打印和扫描。无线打印款当时要贵500元,觉得不值得,同时也想,不就是一个无线吗,肯定有办法后面实现的,这就有了今天这个帖子。

话说过年前把老惠普Elitebook 8440P卖掉了,这电脑USB口有4个,非常充足。见此贴:出售一台顶配的惠普elitebook 8440P笔记本电脑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当然老惠普是在某鱼卖掉的,不是在论坛。转身入手了华为Matebook14s 2021款,到手后只有一个USB A口,外加2个C口,此时这个A口就弥足珍贵了,于是想到了把打印机改成无线打印。在这里小吐槽一下华为的金属机身做工,指纹印特别明显,在细节上完败惠普8440P老机器。

Bing里面一通搜索,看到张大妈论坛里的一篇文章WINDOWS 10系统下USB打印机改网络打印机-超低成本简单实用教程_喷墨打印机_什么值得买 (smzdm.com)

于是对无线打印改造有了一些了解。本质上就是找一个能刷老毛子padavan系统,同时带USB口的路由器,以无线桥接的形式(当时你喜欢有线也没问题),与跟你电脑相连的那个路由器设置成同一网段,另外安装华硕的路由器打印插件,来实现电脑访问老毛子路由器,路由器通过USB端口连接打印机实现无线打印功能。
这个帖子可以查到那些路由器能刷老毛子。哪些路由器可刷老毛子固件(Padavan)? 品牌型号/固件下载汇总 – VPS攻略 (vpsgongyi.net)

好了,下面开始正题。张大妈论坛提供的联想newifi mini(也叫Y1,型号是R6830),长约130mm,宽100mm,高23mm,还是比较小巧的,打印机空间够的话完全可以塞进去。只是某鱼上20元基本已经买不到了,大概是因为这款神机可玩性很高。经过过年期间不断闲逛,终于逮到一个刚放了2个上去的卖家,果断下手,50元撸了两个回来,其中一个已刷了老毛子。

到手用USB转网口,加网线连到路由器的Lan口,路由器默认Lan口地址是192.168.123.1(需要把USB网卡的IP改为123网段,比如设置为192.168.123.9)。当然,电脑带网口的就直接连,不用USB网卡了。为什么不直接用无线网卡?因为有线的稳定一点。
浏览器输入192.168.123.1(我图片中是已经改过Lan的IP了),找到Lan口设置,将IP设置为与将要无线桥接的路由器为同一个网段。我家电信光猫是主路由器,所以选择的网段是1。
关闭DHCP
USB打印机处如图默认即可
桥接处注意根据2.4G或5G进行配置,我的光猫路由器是2.4G,就在2.4G界面配置,是5G的在5G里面配置。注意要启用无线网络,不然无法桥接搜索。
电信光猫路由器坑爹,默认是WPA,大家一般用默认的WPA2就好了。查了好久才查明原因。
桥接OK后,右上角log日志里面会显示出来,没有桥接成功log后面会有一个感叹号!
接下来安装华硕路由器USB打印插件,找到正确的Lan端口,端口一定要匹配,否则会报打印错误。
Win10电脑端的设置,主要是选择USB
最终的样子,暂时没有放到打印机里面去。

网友:
我也是19年疫情开始时买来给孩子网课用的,现在闲置了。也曾经想过搞无线打印。后来放弃了。

网友A:
路由器刷个固件 就可以轻松支持 我的HP1020就这么搞定的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这个小路由器双频,刷了老毛子其实还是挺好用的,散热方面补强一下,真没啥毛病

网友B:
8.1系统可以实现吗,10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系统可以实现吗,10不好用

可以,win7都可以

网友:
703N,华美等型号的会更小,再说还有路由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刷个固件 就可以轻松支持 我的HP1020就这么搞定的 用起来很方便

1020要发送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刷个固件 就可以轻松支持 我的HP1020就这么搞定的 用起来很方便

什么路由器,刷的什么固件啊,1020等型号的打印机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刷个固件 就可以轻松支持 我的HP1020就这么搞定的 用起来很方便

确定是1020? 1020是出了名的难搞。

网友C:
打印机插路由USB就可以无线打印了?

网友:
这帖子放到恩山,估计都没人看

网友:
还是买支持无线的比较好,我很少打印,偶尔打印搬出来插电源开机就行

网友D:
我是用手机通过usb线直连打印机打印的。要安装一个软件,仅支持安卓,鸿蒙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插路由USB就可以无线打印了?

是的,就是说打印机的USB线还在使用,但因为插在路由器上,所以是无线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手机通过usb线直连打印机打印的。要安装一个软件,仅支持安卓,鸿蒙系统。 ...

你都OTG连接了,整个蓝牙,一样也能无线打印,lz的准确说应该是网络共享打印

网友:
我闲置了一个优酷路由宝,刷了一个专门的打印固件,好像是论坛里下的,HP1010完美使用

网友:
还是有不少老的喷墨打印机不支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手机通过usb线直连打印机打印的。要安装一个软件,仅支持安卓,鸿蒙系统。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