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灵越笔记本的电池计划报废?充电时橙色灯不停快闪,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2-02-12):
戴尔笔记本灵越5437的电池突然不能用了,电脑显示电量16%,充电时橙色灯不停快闪,单独用电池不开机,插电正常使用,一拔电源立刻黑屏关机。请问是计划报废了吗?还是电路或者电池出了故障?能不能修理下?还是只能买新电池了?

网友:
win7刚推出那段时间,装XP的笔记本电池冲满电可以用1小时以上,但装好win7某个补丁一打立马电池就无法充电了,一秒都不能坚持,装回XP也无济于事,电池就这么报废了。

最关键的是电池BMS里是有库伦计的,哪怕你换了新电池不复位库仑计也无法充电,这就逼着你要换新电池组。

网友:
这个想象应该是电源管理IC(PMU)坏了

网友:
看你这个描述应该是电源管理IC(PMU)坏了

网友:
没得修,快10年的机器了,如果没有啥移动需求,就插着电当台式机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