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SANSUI型号jmssh1582拆修加装温控保护

楼主(2022-02-12):
这个水壶过温保护老是虚接,拆修过好几回调整铜片,看来还是铜片过薄过热氧化,这次拆开干脆甩掉,回路串接个KSD301用了个125度的.起到过温保护作用。

网友A:
125℃的不行  要140℃    不然烧一会就停了    水烧不开

网友B:
这温度开关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的不行  要140℃    不然烧一会就停了    水烧不开

用了10多天了,没问题烧开正常跳,这个没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温度开关不便宜。

网上2块来钱就包邮

网友C:
加这个开关好象用处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10多天了,没问题烧开正常跳,这个没动作。

我用一个125的修电热水壶   烧一下下就保护   过一会自动烧  自动保护   就是烧不开   好不容易找了个140   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温控器怎么固定

网友:
办法不错。。网上买的薄片,,我用着还行

网友:
125-140
如果水壶钢材没问题,壶盖也是金属的。还有点维修价值,建议换一套双温控的一体耦合器。。。这种适合比较细心不太干烧的人。

这个才8A左右,就能明显看出来导电接触零件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KSD301 能用, 反复跳,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10多天了,没问题烧开正常跳,这个没动作。

这个温控器怎么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这个开关好象用处不大吧

防止干烧着火的,很重要的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防止干烧着火的,很重要的开关

烧开自动断的开关没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2块来钱就包邮

好价啊!是夕夕还是天猫店,我看到的都是8块钱左右包邮的。

网友:
好多都是这温保的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个温度开关应该比水壶原配简易款的可靠,但硅酮胶能保证长时间在100度下不脱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开自动断的开关没有吗?

他的作用在之一就是防止自动温控开关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作用在之一就是防止自动温控开关失灵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