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 MA档保险丝 拆解

楼主(2022-02-12):
公司里的福禄克 MA档全部失灵 当然了保险丝断了呗  导线代替后 (存在烧坏板子上取样电路的风险建议更换原装保险丝) 就把原装保险丝拆了 个头挺大

墨西哥的一家公司供货

石棉壳体

沙砾填充

防止沙砾把熔断丝撞断 加了缓冲整流挡片

细细的熔断丝

直径约0.1mm的导线 是熔断丝

网友:
怪不得这么贵,原来里面还有白砂糖。

网友:
石棉管,怪不得贵。换我们做个玻纤管环氧管还可以。

网友:
听说这个过电的是银丝。

网友:
这个保险本身的阻值还挺大,

网友:
一个保险可以买一个表,我也烧过一次,买了10元国产替代

网友:
这个是奢侈品

网友:
这是消耗品还是奢侈品?

网友:
切割石棉注意安全

网友:
外壳是玻纤管 里面是灭弧用的石英砂 我修过一个10安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网友:
高级保险丝,谢谢分享!

网友:
毫安档直接怼220VAC,只坏保险丝!试过2次,厉害!

网友A(2022-04-06):
这位同学,你拍下了我的车机,可你没看清楚说明,论坛扣了75m中介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同学,你拍下了我的车机,可你没看清楚说明,论坛扣了75m中介费

奥 是要补20元对吗

网友:
可不便宜,到福禄克买要100块,我买了一些拆机的。10几块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 是要补20元对吗

你去闲鱼搜索“本田锋范三菱CD车机‘’,有数码专拍的拍下即可,明天发货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闲鱼搜索“本田锋范三菱CD车机‘’,有数码专拍的拍下即可,明天发货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444-1-1.html

差价退还吧 手续费75M我出即可

网友:
这个原装保险好贵哦

网友:
你做不出,他螺丝钉也卖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