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25v铣床数控改装完成

楼主(2022-02-12):
花了些时间,过年的时候快递停了,电线只能凑合了一堆,反正自己用能动就行了,画了个圆量了下,精度符合预期,字是用笔夹在钻夹头上写出来的,不会编程,买的成品控制器,里面内置了一些常用的铣圆和方的程序,只需要填参数进去就可以直接开始,不需要电脑,g代码也可以用WiFi 网络上传到控制器,还是不错的,支持四个轴

楼主:
用的86电机,直联,力非常大,撞刀时候6毫米铣刀秒断…………

网友A:
不错,导轨有贴塑吗?Z轴后面有配重吗?这个数控系统多少钱啊,看着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导轨有贴塑吗?Z轴后面有配重吗?这个数控系统多少钱啊,看着挺方便的。 ...

都没有,反正用的也不多,走刀速度也设置和手摇差不多,主要是铣,不是雕刻机,切削钢材移动很慢的,系统960,其实会玩软件,可以省个系统钱,不过还得连接电脑,算了一下,也没怎么省,这个玩意可以脱离电脑工作,还可以单独购买无线手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佩服动手能力,这个控制器是无锡那哥们开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动手能力,这个控制器是无锡那哥们开发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一直眼馋徽盛这个机器奈何还没有入手,你这个控制面板挺方便也是TB买的吗

网友C:
买个线束管子把线材规整一下,瞬间高大上不少。虽性能和效率没有增成效果,但对改善心情有效果

网友D:
辛苦哥们给个关键词我去搜索看看,我还有个雕刻机在睡觉

网友:
用的什么系统哈?

网友A:
这个系统确实值得买,傻瓜式操作,只要有几个成品步进电机滑台就能做成数控雕刻机,就是楼主把前面的手轮去掉了有点可惜,有时会用到手动功能的,能两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线束管子把线材规整一下,瞬间高大上不少。虽性能和效率没有增成效果,但对改善心情有效果 ...

以后会把线买专用的四芯线换掉的,现在是先看看效果,连控制柜都没用,搞个机箱装起来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确实值得买,傻瓜式操作,只要有几个成品步进电机滑台就能做成数控雕刻机,就是楼主把前面的手轮去 ...

其实用电动手轮是一样的,摇起来还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哥们给个关键词我去搜索看看,我还有个雕刻机在睡觉

这个系统会编程的话,就没必要买了,实现的这些傻瓜功能在电脑上用宏程序也可以做出来,好像叫七彩动力系统

楼主:
咸鱼买的,发货地是无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确实值得买,傻瓜式操作,只要有几个成品步进电机滑台就能做成数控雕刻机,就是楼主把前面的手轮去 ...

改起来很简单,就是三个行程开关折腾了很久,这个系统可以自己探测机械零点,开始装错了方向,而且不知道要先把机器手动移动到开关行程内几毫米的距离,机器才可以自动探测,走了一些弯路,过年的时候也不想打扰卖家,都是自己慢慢研究出来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 之前我做事那 看机一台差不多的钻台    还是铸铁的   也是带手轮可以将固定盘前后左右移动的  没地方放   最后还是算了

网友:
我们老板也是改破机床上瘾(他只发号施令不动手),也不知道哪淘的一大堆旧机床,让我们天天改数控。哎。现在看这些系统啥的可腻歪了。。
还真没想过拍照片,下面图是刚开始改时候有次闲无聊拍了张,现在改的床子伺服驱动器都用总线的了。

下面这个是另一个小破磨床改数控呢。改这破东西一点都不好玩,脏兮兮的到处是油。脑壳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