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慧荣2246xt 开卡问题

楼主(2022-02-12):
台电120g固态 只能在 磁盘管理器识别但无法格式化,拆开发现是2246xt 看丝印短接主板上的toggle 量产工具还是不能识别,麻烦大神指点该怎么短接,想重新开卡量产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A:
那么大个ROM没看到吗?

网友:
可以先不用开卡,用工具eraser一下看看

网友B:
开卡不需要短接Toggle,短接ROM上电再把短接撤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不需要短接Toggle,短接ROM上电再把短接撤掉就行了。

试了几个2246xt的量产工具抖没能识别难道是我 rom脚 短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个ROM没看到吗?

看到了 ,是我之前短接错误, 现在短接上电后断开量产工具能识别了,  但是 闪存是闪迪的 9DDJ1509  不知道选择哪个进行量产,还有些设置也不会,纯小白一个,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个ROM没看到吗?

网友:
最容易就是2246了吧 那么大的孔

网友A:
按AUTO自动识别,有多个选项随便选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AUTO自动识别,有多个选项随便选一个就好

auto 不行

网友:
auto不行就换工具

网友B:
不用O1224H,用Q1102A,然后记得跳To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O1224H,用Q1102A,然后记得跳Toggle。

麻烦给个简单的教程   短接rom后 工具识别后怎么操作?小白一个,麻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O1224H,用Q1102A,然后记得跳Toggle。

搜索了个链接 已修复成功 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8/12216.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简单的教程   短接rom后 工具识别后怎么操作?小白一个,麻烦指教一下! ...

如果闪存没问题,无外乎就是选择闪存型号、基本配置加开始开卡。不出意外就是Pass,出意外就是Fail,再根据报错处理就行了。实际情况会复杂一些,关键在于定位问题,问题明确以后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