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手机ES文件管理器访问win7共享文件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2-12):
一台电脑A(win7)共享了一个文件夹来存放视频,
方便局域网内的电脑B(win7)、手机和平板(安装ES文件管理器)播放视频,
开始时各个设备访问电脑A一切正常,一段时间后,手机和平板用ES文件管理器不能访问电脑A,
重启电脑A后,手机和平板用ES文件管理器又能正常访问电脑A,隔天又不能访问了。
而电脑B则始终正常访问电脑A。
电脑A换过几台,都是一样的问题。
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下图是电脑B正常访问电脑A的共享文件夹,手机则不能访问。

网友A:
你确定IP对的?播视频别用ES了,用VLC吧,我都改成VLC了,比ES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IP对的?播视频别用ES了,用VLC吧,我都改成VLC了,比ES舒服多了

ip是对的。下面图片里的97.230只是名字。

网友:
你的网络结构电脑和手机在同一IP段吗?

网友:
es自从被百度收购后,我就不用了,各种bug.

网友:
“文件管理器+”这款软件就比es干净多了,还支持smb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