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 6.5W 灯炮用了4年就坏了,马上拆解

楼主(2022-02-12):
2017年-2018年网购,紫色包装,号称 15000小时寿命,每天6小时左右,拆开给大家看下,现在还有便宜又耐用的灯泡吗

网友A:
4年用了8千小时,板子都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年用了8千小时,板子都变色了。

4年不到,3年半吧

网友:
够本了,都4年喽……

网友:
不行,离1万5还差一半,虚假宣传啊

网友:
看灯珠好像没啥颜色变化。驱动板应该修一下。不能让他轻易下岗。

网友:
这种菲利普紫色LED灯泡我也买了20多个,家里用,每天开灯时长不等,现在好像还没有坏的……

当初也是看中其长寿面,这官方寿命看来是要打对折的啊

网友:
坏在哪里?没有明显烧毁的地方

网友:
没有散热孔驱动热死了

网友:
这板子焦黄,估计是灯板烤的。板子看不到明显坏的元件,灯珠好像也没有坏的,应该是哪个集成片罢工了,这种灯出问题大部分原因是散热不好。

网友B:
楼主仔细检查看看是哪里的故障? 是灯珠烧断路了? 还是PCB上有零件烧毁?

网友:
这个驱动板,真够良心的,以后 ,会注意这个牌子的,绝对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检查看看是哪里的故障? 是灯珠烧断路了? 还是PCB上有零件烧毁? ...

发光很弱,估计是输出电流很小,灯珠也许还是好的

网友:
看灯珠好像没问题,大概率是驱动板的故障,会维修的话,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光很弱,估计是输出电流很小,灯珠也许还是好的

也许?还是测量好再发贴吧

网友:
LED灯好像大度部分都是热死的,电容烤干了

网友:
几年前有种铝外壳的好想好点

网友:
"飞利浦 6.5W 灯炮用了4年就坏了"

楼主已经用了4年,4年除以:365 X 4= 1460天: 已经赚的很多了,

网友B:
密闭结构,灯体内部很热,PCB烤黄就是证明…… 查查高压电容还有容量吗? 就这几个零件,检查起来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闭结构,灯体内部很热,PCB烤黄就是证明…… 查查高压电容还有容量吗? 就这几个零件,检查起来也快

拆都拆了,坏了就換,当时9-10元好象,电容也没鼓包,不会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