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内机电机损坏,拆解

楼主(2022-02-12):
空调维修后丢下一个电机,好象是室内风机电机,一般来说要就是不转,要就是噪音过大被換下,后盖轻轻一撬转子就拆出来了,好象还是无刷电机,双滚球结构,检查发现是里面的轴承润滑失效卡死,想维修要用上拉马,还要更换一颗新的608轴承,一般人还是买个新电机方便

网友:
看电路图这个电机应该接交流220V,和一个启动电容就能转吧。另外一组线是检测转速的。

网友:
把滚珠那边清洗清洗,重新上油呢?

网友A:
用wd40洗洗喷喷加点黄油 ,还能用转速又不快,油封盖一定要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d40洗洗喷喷加点黄油 ,还能用转速又不快,油封盖一定要盖好。

谢谢,好麻烦,反正也是換下来的,丢了

网友:
电容分相异步电机无刷结构,串励等有刷寿命太短,电刷容易磨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好麻烦,反正也是換下来的,丢了

丢了浪费,W40处理一下,再加新的黄油,留着新电机坏了装回去嘛

网友:
清冼轴承,加黄油还能用,扔了可惜了。

网友:
先把保持架拆下,就是滚珠和滚珠之间的塑料。然后把滚珠挤一块就能把内外圈拆下然后清洗再复装加润滑脂再密封就好。我的吸尘器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2022-06-27):
不是无刷电机,PG电机,转动时有信号输出给控制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丢了浪费,W40处理一下,再加新的黄油,留着新电机坏了装回去嘛

直接用除锈剂喷一下再加黄油 轴承不用拆下来操作吗?

网友:
确实可以动手换。。。

网友:
洗洗还能用

网友:
楼主赶快捡回来,原装的比新换上的质量要好很多,清洗一下轴承或着换一对轴承,复原,质量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除锈剂喷一下再加黄油 轴承不用拆下来操作吗?

除非是轴承滚珠磨损严重,一般用汽油或者WD40清洗一下轴承上面的油污,重新加黄油保养就可以了

网友:
评论意见全是一致的,洗洗还能用

网友:
不知用了多少年了才能这样

网友:
要用还是换轴承的好,轴承缺油卡死应该也磨损了

网友:
这个修起来看起来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