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过期的PVC水管胶水还能用吗?

楼主(2022-02-12):
大概是19-2020年的胶水,过年前接通了山水,水压感觉也不算大吧,最近通水竟然松脱了。 松脱的地方具体还没看到,大概是阀门前面紧接着的弯头。

之前看到能把水管的印字溶化模糊,用力推到底也能把水管挤出屎来。按道理溶化PVC的功能是没问题的。  或许是不同厂家的水管不宜粘接???

补充内容 (2022-3-26 13:55):
松脱图片已补

网友A:
胶水也不贵,不要因小事大。等你漏了,岂不是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水也不贵,不要因小事大。等你漏了,岂不是更麻烦……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因为总开关关不严,所以有点水,带水涂胶水上管,有问题不。接了有几天了,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好像瓶子外的说明有写凝固后加热可以接着用,但还是不敢用。不知哪天会
崩了

网友:
和水一样稀的还能用用黏稠了的就别用了,买一瓶也没几块钱

网友B:
只要能涂,就能用,这种PVC胶水,不是靠粘度连管子的,是靠化学在界面上发生互溶连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涂,就能用,这种PVC胶水,不是靠粘度连管子的,是靠化学在界面上发生互溶连管子的。 ...

嗯,我就是觉得还能溶就继续用,可能是材质不兼容吧,阀门是水公司给的杂牌。

网友:
这东西是有质保期的,尽量选择有效期内使用。

网友C:
最好用PPR热熔水管的,原来的PVC管剪断接个接头就解决了。PPR管也不贵的,又随便折腾质量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PPR热熔水管的,原来的PVC管剪断接个接头就解决了。PPR管也不贵的,又随便折腾质量又好。

感觉热熔器投资有点大  使用次数又极少极少。

网友D:
PVC胶水如罐子密封良好,不存在过期的问题。
如密封不好,胶液粘稠,可能溶解PVC成分挥发掉了,就难说了,那怕没过保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胶水如罐子密封良好,不存在过期的问题。
如密封不好,胶液粘稠,可能溶解PVC成分挥发掉了,就难说了, ...

使用完,那个盖子都粘的紧紧的。

水公司的人把脱落的地方接好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了。估计别的地方还可能会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完,那个盖子都粘的紧紧的。

水公司的人把脱落的地方接好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了。估计别的地方 ...

可能涂胶的问题,要两面涂胶,不仿试一下,第一次插进去很紧,拔出来再插就很松了,而且越拔越松,什么原因?因为PVC已溶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热熔器投资有点大  使用次数又极少极少。

热熔器很便宜的,我买这个26元多的,用了5年都没有坏,干了很多活,PPR配件也很便宜,比PVC的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熔器很便宜的,我买这个26元多的,用了5年都没有坏,干了很多活,PPR配件也很便宜,比PVC的还便宜。

...

你这个是搞活动有优惠券的吧,没见过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C:
我刚才随便搜索淘宝一下,28块的还是有的,800W的,足够家庭使用的,跟我这个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涂胶的问题,要两面涂胶,不仿试一下,第一次插进去很紧,拔出来再插就很松了,而且越拔越松,什么原 ...

有可能吧,以前是两头都涂,后来觉得那样涂太多了,就只涂管子 很少涂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随便搜索淘宝一下,28块的还是有的,800W的,足够家庭使用的,跟我这个也一样的。

热熔器容易上手吗?  便宜的用起来也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器容易上手吗?  便宜的用起来也一样吧

    容易上手的,只是一个传热到熔接头的加热器而已,也没有那么容易坏的。具体使用技巧,你可以去今日头条那里搜索使用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