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乔益师TY-3388耳麦型数显收音机搬家记

楼主(2022-02-12):
收拾出多年前的学校里英语考试的耳麦,试着上电,还能正常收音,好歹也是频率数显,还是搬个家吧,期望满血复活

扬声器之前是16欧,0.25W的

方案是D7021+D2822,灵敏度还是可以的

接入不同规格的扬声器进行测试听感
4欧1瓦

4欧3瓦

8欧0.5瓦

经对比,4欧3瓦的听感相对浑厚,有后劲,决定选用这款,其他都单薄了些

红包的外壳,终于派上用场了

打孔

试装,效果还不错~~

上螺丝试装

各孔位配合的不错

把显示屏和扬声器都放到这个古老收音机外壳里

把它俩固定在一起

重新焊线

计划用一节18650,系统里接入HT7333,稳压3.7V到3.3V

D7021表现不错,索性拉杆就固定在里面了

经上电,数显有缺笔划现象

斑马纸老化严重,把屏取下来

查找资料,牛屎应该就是SC3610D

翻出小时钟,练习下斑马纸的热压

度量间距,11个格=10mm   每格 =10/11 =  0.9mm
间距是黑+白=1.8mm

3218到货

裁出一段,撕开背纸的过程竟然十分坎坷~~~

热压OK

原来的背面小海绵,用双面胶定位

另一端准备热压到PCB上

热压完成后,装壳测试OK,本地的音乐电台

中国之声

等斑马纸的过程中,对LCD的com脚,玩个波形,可以看出确实是1/3 bias的

LCD的seg脚

边开车,边听广播,非常得劲!!!!!

预告篇: 用体重计的段码LCD做个时钟

补充内容 (2022-3-19 16:29):
物尽其用-废旧体重计段码屏制作桌面时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379-1-1.html

补充内容 (2023-1-27 12:58):
斑马纸热压时,可以在烙铁通电热一段时间后,断电,利用余温热压,防止温度过高,损坏纸

补充内容 (2023-1-27 13:00):
无意中用手触摸电池负极,信号大为增强,邻省的调频台播放效果立马变得清晰明亮,所以用很长一段网线D个简易天线接入地,接收效果得到很大改观

网友A:
说实话么?呵呵,改的真丑

网友:
lz改的这个还不错吧,不过这种耳机型的收音机不太好用,考试的时候有可能收不到台,收音机配个入耳式耳机比这种好用的多

网友:
楼主是高手,不过改造后的外观不是很好看。

网友:
斑马纸,热压头是BB机(传呼机)时代的产物,那个年代BB机的显示屏就是用斑马纸连接

网友:
丑是有点了,但是论坛精神折腾不断精神可嘉了。

网友:
图画的很不错。

网友:
可惜塑料老化,也是

网友:
我们读书的 时候那个考试耳机 很刺耳,还好听力不错,基本上都能答对

网友:
这种是考四六级的耳机吧?当年大学发了一个,我把它接到独立声卡的耳放输出端,电脑输出拉满,声音贼大,赶得上外放了,喇叭也没烧坏。。。。

网友B:
问:一个喇叭怎样接双声道,难道只用一个一个声道?

网友:
问:一个喇叭怎样接双声道,难道只用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么?呵呵,改的真丑

现在就是立足手头的材料折腾,还没到自画外壳定制外壳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个喇叭怎样接双声道,难道只用一个一个声道?

只用了1个声道,原来的接线是两侧耳机接到了一个声道上,并联

网友:
真的不好玩

网友:
楼主真是太闲了

网友:
一开始以为所有都能塞进白盒子,结果还有那么大个外挂,LZ真闲!

网友:
佩服,竟然玩起了斑马纸热压

网友:
要是我改肯定就重新画主板了,整个透明的外壳,应该蛮拉风的哈哈哈

网友(2022-04-14):
天线没有引出来,信号有时候会受影响的LZ这斑马纸哪里来的?也是某宝上购得的? 某宝上的,量少的话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