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维修的问题,故障表现为接通电源后,待机灯几秒闪一下(电源保护

楼主(2022-02-12):
维修一台显示器,故障表现为接通电源后,待机灯几秒闪一下(电源保护了),断开连接显示屏的数据线后,屏灯正常亮,开关机也受控制。屏的驱动接口电路板上的5V我用外接电源加电直接就1A多电流,没有电容短路,发现大芯片和几个小的芯片发热。这情况还能修吗?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不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吧,我不太清楚驱动板5V待机电流多少是正常,或者还是电源坏了带不动驱动板的问题,按道理来说如果不开机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
那个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板子替换试试。

网友A:
那个1A多电流应该是背光的,估计有短路了,你断开背光再试试

网友:
我监控用的旧显示器前段时间就是不插vga开关机正常有屏显 插上后就闪屏 不能正常点亮 拆开看半天发现电源板变压器引脚看着像有裂隙 就把所有感觉不对的焊点加焊 然后装机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A多电流应该是背光的,估计有短路了,你断开背光再试试

背光正常,是显示驱动板问题后来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