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CDQ1801大艺充电器拆解,是正品吗?

楼主(2022-02-12):
前面的emi滤波是我补上的,黄色的电容和共模电感是我补上去的,是正品吗!

网友A:
EMI滤波,跟没装一样,还不如拆了呢,电容的泄放电阻也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I滤波,跟没装一样,还不如拆了呢,电容的泄放电阻也没装

扎心了烙铁。。。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款充电器,也是补上元件,还有楼上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款充电器,也是补上元件,还有楼上说的电阻

多大的电阻吧.补在哪里

网友:
没见过原装的,但这个能省的都省了,和山寨充电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电阻吧.补在哪里

没量过,在电源一起拆过去的

网友(2023-10-11):
应该是大艺早期的东西,前期没有假货,但是电路板形式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