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由器怎么和光猫链接啊

楼主(2022-02-12):
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是桥接的话打电话改桥接,然后路由器拨号这样稳定,不然就是自动分配IP了

网友:
要么上图,要么就是描述的仔细一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新装还是后改。

网友:
你这么说,谁知道啊

网友:
光猫的LAN接路由器的WAN..............

网友:
用网线连接

网友:
也可以用无线连接

网友:
意随丹田调息凝神通督勿忘复静守胎息化虚空拨打10086 10010 10000申请装维上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