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万用表电阻档问题

楼主(2022-02-12):
手里有一台HIOKI 3244-60的卡片表,最近发现电阻档表笔短接居然有十几欧的电阻,换过电池还是一样,不过用电吹风吹一会儿就正常,但室温(10度)放一会儿就还是同样故障,这是问题?

跟这位网友的表差不多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没有图片,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A:
先酒精洗洗晒干了再看看,不行就看转盘接触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酒精洗洗晒干了再看看,不行就看转盘接触有问题没

暂时还没完全拆开,感觉很奇怪,电风吹吹一会温度上升就正常了,放那边一会电阻又慢慢上来了,

网友B:
应该是接触电阻的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完全拆开,感觉很奇怪,电风吹吹一会温度上升就正常了,放那边一会电阻又慢慢上来了, ...

大概是某个基准分压电阻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触电阻的原因吧?

今天自己又正常了,前两天湿度大,难度跟天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某个基准分压电阻变值了。

今天自己又正常了,前两天湿度大,难度跟天气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自己又正常了,前两天湿度大,难度跟天气有关?

还有就是可能某个地方虚焊,我之前遇到过,时好时坏。

网友D:
只是电阻档有问题电压档没问题就好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电阻档有问题电压档没问题就好解决吧。

当电阻档有误差时,电压档也有误差,比如直流电压档表笔短接不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自己又正常了,前两天湿度大,难度跟天气有关?

应该是有关系的。你仔细阅读说明书,它的使用条件中是有湿度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