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大家,用WinHex克隆磁盘为什么会失败??

楼主(2022-02-12):
可能已经有大神解答过此类问题,但我没有权限在站内进行搜索,所以只能再问一次。

用WinHex克隆希捷ST1微硬盘(6G)的全部内容到一张宇瞻CF卡(8G)上,克隆以后查看,结构是一样的。但是CF卡却不能别设备识别??
如果是用微硬盘复制到另一张微硬盘,哪怕容量有差异,识别也没有问题。

难道这就是CF卡的Fixed disk mode和removable disk mode两种模式的区别吗??

网友A:
cf卡要是fixed disk mode 才行,工业CF卡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卡要是fixed disk mode 才行,工业CF卡都支持的。

最郁闷的就在这里,我这块CF卡就是工业卡,还是宇瞻宽温的。唯一没有把握的这块卡是CFIII的规格

网友B:
你硬件ID没有复制,需要专用的开卡治具。别问,问就是我以前在淘宝专门给人复制C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硬件ID没有复制,需要专用的开卡治具。别问,问就是我以前在淘宝专门给人复制CF卡 ...

终于遇到高人来了,硬件ID怎么复制??

网友C:
你还没放弃吗? 再折腾下去,都能买一个新的了,之前搞硬盘克隆,不是能开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放弃吗? 再折腾下去,都能买一个新的了,之前搞硬盘克隆,不是能开机吗? ...

复制到CF卡不能开机,我后来看了些资料。感觉应该是厂商做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