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帮忙维修主板一套

楼主(2022-02-12):
表哥的电脑开不开机,开机后风扇正常转,就是显示器提示没有信号。拿来一看,是x79+E5-2670,我也没用过,换了一下电源和显卡,这两个都没坏,其他没有配件可以替换,没辙了。
哪位能帮我检修一下?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我用快递给寄过去。

网友:
几个电感的地方量量供电是否正常,这么古老的板子如果自己回修还好,不会就没用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
寨板就放弃治疗吧,重买一块也不贵

网友:
这种是山寨爆改的吧,估计主芯片挂了,修不好,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寨板就放弃治疗吧,重买一块也不贵

x79什么牌子的主板质量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x79什么牌子的主板质量好点?

微星的好像是不错,自用寨板X79三年,真香。。。需要我帮你报废掉的话可以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x79什么牌子的主板质量好点?

x79早就停产了,品牌货没有全新的了,寨板也是拆机芯片拼凑的。用的住全靠运气,不如上锐龙。

网友B:
引用 楼主:
x79什么牌子的主板质量好点?

  这个板是H61的芯片组,我手里有块一样的,是桥坏了。如果是桥问题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非要买的话去买HP DELL的 X79旧板子,山寨货能不碰还是不碰为好。

网友:
断开所有连接线,抠主板电池试试,老鸡鸡我以前用这招对付过很多...

网友:
手头有一块E52680,16G内存,没主板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是H61的芯片组,我手里有块一样的,是桥坏了。如果是桥问题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

H61上不了2670U吧?

网友:
不用看都知道是寨板

网友:
挂小黄鱼板加U150米,什么都不包有人带走

网友:
把内存插拨一下,换个插槽也行,主板电池拆下放电,还不行就报废不值得修了

网友:
山寨板子很多都是H61 B75芯片组做的  ,直接扔了吧

网友:
还是换新吧,别弄坏了心情。

网友:
这个还真有可能就是H61,扔了吧

网友:
这种CPU接触不良是通病,不一定是主板问题,摸摸CPU发热吗?
然后内存条金手指擦一下,单条试试,换槽试试

网友:
都拆了把金手指擦擦,最小系统试试,不行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