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小钢侠”更新之切割片压板及保护罩完成,总装完成。

楼主(2022-02-12):
    续上篇迷你角磨机主机已改造完成,由于电钻主轴为美标3/8-24unf螺纹,买不到成品的压板无奈只能自制。加工好的压板分为两部分,上些完成后的照片。
    另9块8包邮的不锈钢杯子已经到了,连夜加工中,大家可能好奇杯子有啥用,请大家看下去。对了杯子的外径是87mm左右,杯底和杯口就是用这个角磨机割下来的,两者再用强力胶粘起来增加强度及避免快口。今天要等胶水固化,剩下的工作看看明天下班后有没有时间了。
       今夜晚上有空把保护罩加工好了,装上去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特意挑了杯底没有logo的那种,电钻的扭力环也是平的,明天胶水固化后开个缺口然后胶水粘上去就算完工了。

楼主:
76mm的切割片还在路上,临时做了转16mm内孔的垫片。

网友:
电钻改的?
转速怕是不够哦,还有就是切割怕不太好控制吧

楼主:
装个100的切割片看看效果,由于内孔大,外侧还得用个大一点的垫片,否则压不到。等76mm的切割片到了就不需要这些垫片了。

楼主:
现在只差保护罩了,明天有空的话就做一个。

网友:
这个转速可以吗?感觉这个转速是不是有点低呢?

网友:
又见角磨机的死亡操作。

网友:
这种应急用一下小心点还可以,日常用不好,一不安全二不给力

网友:
手电钻改角磨机吗,转速低费切割片。

楼主:
这个电钻我已经改装过了,只保留了一级减速,转数足够用了。

网友A:
质疑充电钻改切磨机的坛友肯定没有注意到楼主的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727-1-1.html),当然这也有楼主的问题----一机发两帖是应该提供个相关链接的。充电钻直接改切磨肯定是鸡肋,别的不说仅论转速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体验极差。楼主是把两档电钻的减速箱齿轮短路了一组(取消了一级减速),这样改造的结果是当电钻置于高速档时减速箱就只剩下一级减速了,当然最终的转速大大提高了,只是楼主这样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比电机直驱更大的扭力。
不知楼主试机了没有,我还是感觉保留一级减速后的设计,除了扭力较大之外,同心度和静音方面应该比“小钢侠”那样的结构要差很多。请楼主进一步分享使用体验,以便坛友们学习、参考(我也有个拆解了的充电钻还等待处置呢)。另:取消变速箱减速级数,楼主费了不少功夫(粘死、磨切齿轮),另外两位坛友的经验也可以借鉴(其中一位好像还推出了量产配件),他们提高转速的方案都是用下面这种加工件取代一级行星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疑充电钻改切磨机的坛友肯定没有注意到楼主的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727-1-1.htm ...

在此感谢这位坛友的解释,原帖标题已无法编辑,故重发了此帖。虽然保护板还没加工好,但机器已经实际使用过了,效果应该说还是挺好的,切割钢钉什么的比较轻松,由于带了一级减速,用力压也不会像直驱机有转速下降或停转的情况。我觉得在原有基础上改动而不用尼龙齿轮等改件有个很关键的好处就是用胶水粘死的那部分减速机构可以作为飞轮增加旋转惯量,在切割是还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疑充电钻改切磨机的坛友肯定没有注意到楼主的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727-1-1.htm ...

至于为什么保留高低档调节,我是想着如果安装羊毛轮或百叶轮用来打磨抛光的话不就需要太高的转速,可能扭矩大点更合适。另只要是经过减速箱的话同心度肯定没有直驱的好,但小凡的减速箱同心度还算不错的,拆掉几级减速完全不会有影响。噪音和原来改装前没有明显变化,比直驱的可能会大一点,但比正经的角磨机那可小多了。

网友B:
护罩没合适的地方安装了……那个开关离切割片很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护罩没合适的地方安装了……那个开关离切割片很近啊……

感觉近,但其实还是很远的,保护罩准备安装在扭力调节环上。

网友C:
开关角度想办法转90度,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角度想办法转90度,就完美了。

嗯,这个确实遗憾,没有太好的方案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确实遗憾,没有太好的方案解决。

要不侧面开孔,把开关竖立起来?

反正已经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侧面开孔,把开关竖立起来?

反正已经改了。

看过了,开关太长了,机身厚度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