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波整流这给卡住了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2-02-12):
闲来无事修一个航嘉的电源 ,问题是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关机了,在开机还是一样,拆开看了一下一个5v电源的电容鼓包了,先换了一个电容,短接绿黑线,测量各路输出,3.34v 5.4v 11.95v这几个电压输出也正常吧,然后安装好上机测试,结果问题依旧,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 电脑电源一般维修的问题就是换一个保险,整流桥、场管或者是爆掉的电容,别的问题就不修了。这次用1/2w的5.1欧电阻串联三个连接在3.3v上万用表测试电压到了2.8v了,(手头没合适的电阻做负载)这时5v 12v电压没变化,检查了下磁稳压电路(TL431加A733PnP三极管控制)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然后就画了下电路图。DM311芯片输出5v待机电压,uc3843芯片控制输出3.3 5 12v电压,还有一个WT7510芯片检测3.3 5 12v电压控制3843开关。大概就是这么个原理吧,电路图画到变压器输出各个电压时就看不懂了,请大神给讲讲啥原理。

这个是板子背面一开始想简单点拍个图片大概画一下,感觉我自己都看不明白。

3.3v的磁稳压电路没画,各电路的检测啥的也没画,先弄明白这部分在说吧。
3.3v变压器上正下负时,电压通过双二极管电感、16v电容、电感、16v电容到达负载然后再经过地线回到变压器次级线圈。
变压器上负下正的时候呢,电怎么走呢? 还有5v12v电 变压器那没地线,一个变压器线圈一头接12v 一头接5v,咋回事呢?网上找了个现成的电路图截了下图。

这个也看不明白,发个能看明白的图纸。

这种输出的能看懂。

网友A:
我就想问你确定是电源问题?这种风扇转下就停大部分都是主板问题啊。
最好单独测试电源确定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你确定是电源问题?这种风扇转下就停大部分都是主板问题啊。
最好单独测试电源确定是不是有问题。 ...

主板换个电源就没问题

网友:
换个好电源上机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就是你的电源不好,如果还是老故障,那你的主板可能就……。

网友B:
代换法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C:
重点测一下后级电路中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的。转一下就停应该是后级保护了。

网友D:
看出来花了精力找问题的。
或许就是3.3的问题,可以断开原3.3输入,接12V用一个三极管加431做个简单的线性稳压代替原稳压电路,这样应该可以确定是否3.3V的变化引起保护

网友E: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是主板问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是主板问题的多。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主板换别的电源能正常开机

楼主:
短接绿黑线 用一个5W1A的电阻分别连接3.3V 5V 12V 其中5V12V连接后灯泡爆亮一下后电路就保护了电源风扇就不转了 去掉电阻后电源风扇继续转  连接3.3伏后灯盘爆亮后去掉电阻电源风扇不继续转 需要分开绿黑线后在短接风扇才能继续转  用1/2瓦5.1欧的电阻三个串联 连接在3.3伏后3.3电压降到2.8v有时电路保护有时就不保护   这三个电阻连接12伏 没等我测量12伏电压呢电阻就冒烟了  感觉就是3.3伏带不动负载 连接负载电压就降低   还有按理说黄色12伏接5W1欧的电阻应该能带的起啊 电源铭牌标注的是12V  最大电流是1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测一下后级电路中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的。转一下就停应该是后级保护了。 ...

是接负载后3.3伏电压降低后WD7510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换法解决一切问题。

3.3伏的检测电路就是一个磁稳压电路 这个电路好像就能保证电压不会高于3.3伏 电压低了这个电路不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出来花了精力找问题的。
或许就是3.3的问题,可以断开原3.3输入,接12V用一个三极管加431做个简单的线性 ...

断开3.3伏输入是什么意思 变压器次级只有一个3.3伏的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