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环牛只有3条线哎呀。。。。

楼主(2022-02-12):
   为何我这个环牛只有3条线呢  正常不是至少要2进2出吗  实在不懂  大神请指导

网友:
自耦变压器这个是220变110v的

网友:
第一张图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非隔离变压器,黑共,红入,蓝出。。。。可不是什么双电变压。

网友:
自耦变压器 黑线共用

楼主:
谢各位  所以这玩意并不是 变压器

网友:
仍然是变压器,自耦变压器

网友:
这是自耦变压器,共用抽头,不是隔离型的。

网友:
可以自己绕点次级…

网友:
这个可以给一些110V的洋垃圾供电用,如果绕上次级就可以当普通变压器了

网友A:
黑蓝接220V,黑红输出110V,这个是自耦变压器,非隔离的,输出要做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蓝接220V,黑红输出110V,这个是自耦变压器,非隔离的,输出要做好绝缘

哎  110V   我用来干啥啊我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110V   我用来干啥啊我   谢谢您!!!

可以给一些洋垃圾供电啊,像美国或者日本的家电基本都可以110V供电

网友:
这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自耦式的

自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