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松下st-3q剃须刀充电座RC9-86增加Type-C接口

楼主(2022-02-12):
换了个松下剃须刀,型号st-3q,充电口为专用口,一个线充一个座充,

不喜欢繁琐,看线充上写着电压4.8V,猜测可能线充只管供电不管充电,那就是与USB兼容的,万用表测量一下验证了猜想,
于是准备给座充增加一个Typec母座,这样充电就不用搬专用线充了,方便。
话不多说,开整。

座充底面,几个凹槽用螺丝刀撬下就能打开底面。

内部很简洁。

用雕刻刀在背面开孔,孔的位置和开发是仔细研究过的,这个位置相对最好。

找到TypeC母座,提示一下,按照C口供电规范,受电口(sink)不管公母,需要在两根cc线各加一个5k下拉电阻,如果没有,在简单供电口(source)是能取电的,但如果供电口是按C口供电设计的,没有下拉电阻就取不到电,典型场景:PD协议的C口电源、电脑自带的C口等,
图中板子是之前买的,自带2个下拉电阻,上面带的第三个电阻是led串联的,用于带电指示。

调试母口位置。

拿一个乐高零件,剪下想要的斜面,放在母口后面顶住。

用光敏胶(无影胶)反复固定,强度要够,免得插线时松动甚至脱落。

固定好后连上电线,要反复确认极性,弄反必烧。

安装好充电看看。

连接位置细节。

完工。

网友A:
感觉多余,还不如改成带几节电池的充电宝座子。

网友B:
TypeC 2p 母座 会不会取不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 2p 母座 会不会取不到电?

母口最好按规范配置,这样能从符合C口规范的电源口取电,对于不符C口规范的电源,一般是不检测CC线直接供电的,那就直接可以用电了。
所以2P母座,USB-A到USB-C的场合是可以的,C对C的场合一般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多余,还不如改成带几节电池的充电宝座子。

好创意,可惜内部空间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创意,可惜内部空间不够。

没明白我意思,这个座能放几节186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母口最好按规范配置,这样能从符合C口规范的电源口取电,对于不符C口规范的电源,一般是不检测CC线直接供 ...

今天2p typec母头到货,试了一下小米 oppo 魅族的快充头都可以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