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花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12):
手里有台华硕的32寸IPS显示器,型号VX279。当时买的二手的,铭牌写的出厂日期是2014年。不知道用了多久了,偶尔开机时会出现一般部分横条纹花屏。过后自动消失,偶尔需要按一下电源触摸键重启恢复。前几天使用时,突然出现阴阳屏现象,断电重启后恢复,想问一下,这个是有可能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我有个2005年生产一直未开封的17方屏显示器,用了一段时间,挺好的,毕竟是老的新显示器。可是有一段时间没开机,等我再用时,发现显示器开机白屏,上网查了下,什么屏线、板、稳压啥的,我也不懂啊,于是,那显示器扔那里只能令我心烦意乱了

网友B:
估计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打开看怀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2005年生产一直未开封的17方屏显示器,用了一段时间,挺好的,毕竟是老的新显示器。可是有一段时间没 ...

是纯平吧,是不是潮湿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点运费险

楼主:
不太会拆,想能够有改装外壳直接改装掉,做个小电视不错

网友:
换根数据线先,接口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打开看怀孕了没有

电源的话,打开对于我来说基本就废了

网友:
附近有家用电器修理铺吗?扔给他们修算了,跟修电视差不多。

网友:
你先保障外围没问题,首先你电脑主机显卡换一个接口,然后显示器换一个接口,再者换条线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打开看怀孕了没有

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情况

网友:
只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网友:
屏问题 估计快要换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2005年生产一直未开封的17方屏显示器,用了一段时间,挺好的,毕竟是老的新显示器。可是有一段时间没 ...

电解电容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会出现漏电的情况,有时候容量没问题,但损耗变大,滤波性能下降,通电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改善,不行就得检修了

网友:
把显示器换到另一台电脑试试,大概率是显卡挂了

网友:
买二手的都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过年时,我花400多元买的全新27寸杂牌液晶显示器,使用中出现局部竖带花屏,网上有视频说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但我的没过保,只用了4个多月,最后店家让发回退款了,有点不舍得,再也没有这样的特价了。你可以拆开看下是不是屏线问题。

楼主:
这个显示器是2014年生产的,一般这些电器从生产出来到用户手里一般不会太久,也就是说这个显示器大概有七到八年的时间了,电源也是原装的,也就是说电源同样那么久了,测试过电源电压和电流,电压在19.2V左右,电流在1.2A左右,感觉是电源老化所致的。由于当时买的二手的,且本人不会显示器维修,使用年限较长,没有维修价值,就作为电脑调试使用了,直到它寿终正寝的一天。现在已经重新买了一台显示器。

楼主:
这两天发现,气温较低时,初次启动的话,出现花屏的概率会稍微大点,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概率很小

楼主(2022-09-01):
从二月份到现在已经快七个月了,每天基本上是十二个小时以上的开启时间(用于监控),没出现过问题,还能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