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ZX7-315双电压电焊机

楼主(2022-02-12):
别人的,说焊着焊着就烧了, 完了就又买了一台。这台就放边上吃灰了!

那我就拆开瞅瞅,看坏的地方多不——,

1  现在电焊机,花样搞的花理胡哨的,  弄个推力调节,电流调节,是不是真有这功能不得而知

2    山货63空开

3  单板机,电容真小,真多啊

4  24V风扇插座

5

6     PWM立板,还有边上一块听说电源小板,没研究过

7  电源小板。是这个名字不

8

9

10    四个二极管。

11

12   铝块就这几点,越来越小了!

13

14   四个IGBT位。原机只给装了 2个IGBT ,

15   这是烧久了,管子全炸了么?

话说,    这板子可以再加装  2个IGBT管上去么???  看还有二个空位,   驱动电阻不知道是不是4路?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不可能给指点的,就算不是砸自己碗饭,就是不符合行规。管子烧了,可以换上去试试呗。

网友A:
缺的管子驱动,可以参考旁边的看看,补2个管子应该比原来耐用

网友B:
如果缺的管子是并联的话,可以补上,一般单板机都是半桥结构,确定是单板机就可以补上这2个管子;如果是全桥结构的话,要换的东西就多了,驱动变压器都得换,30:19的变压器要换成25:15的,RCD电路的零件也需要调整,炸的管子是国产士兰微,查下igbt的参数,可以换大安数的

网友C:
直接补齐吧,外围元件都是完整的,就IGBT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缺的管子是并联的话,可以补上,一般单板机都是半桥结构,确定是单板机就可以补上这2个管子;如果是全 ...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补齐吧,外围元件都是完整的,就IGBT空着。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的管子驱动,可以参考旁边的看看,补2个管子应该比原来耐用

  Q我也是这样想的,多2个用的久

网友D:
价格300来块4.0没问题双电压,起弧快,机子小!不是以前那种单板机能比的,缺点是板子没上清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300来块4.0没问题双电压,起弧快,机子小!不是以前那种单板机能比的,缺点是板子没上清漆保护! ...

坛友,这种的用料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价格300来块4.0没问题双电压,起弧快,机子小!不是以前那种单板机能比的,缺点是板子没上清漆保护! ...

上个链接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个链接呗

【淘宝】https://m.tb.cn/h.fNbzsfG?tk=t9xe24UiFbZ「电焊机250家用220V手工弧焊285宽电压380双电压迷你微小型便携式」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https://m.tb.cn/h.fNbzsfG?tk=t9xe24UiFbZ「电焊机250家用220V手工弧焊285宽电压380双电压迷你 ...

感谢坛友

网友(2023-09-06):
正想买一个电焊机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B:
如果缺的管子是并联的话,可以补上,一般单板机都是半桥结构,确定是单板机就可以补上这2个管子;如果是全 ...

您好,MoS管原一共有8个,我加了4个,变成3个一组并联,要改驱动不,原是16:8的

网友F:
想起我的电焊机了,小区别的楼一位年轻人,不太熟,他说借一下电焊机焊防盗栏,我看虽然不认识,但也是小区的人,就借给他了。然后到现在都快10年,都没还来,,人也不见了。。。算了,,算是给自己添福积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起我的电焊机了,小区别的楼一位年轻人,不太熟,他说借一下电焊机焊防盗栏,我看虽然不认识,但也是小区 ...

你这心也够大的,不认识也借给他,让他压500快钱,送还时给他,看他还不还,不还再买个!

网友:
里面满满的东西,做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