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3 NVME移动硬盘 最新固件 Version 20.05.00.01

楼主(2022-02-12):
Jmicron JMS-583 NVMe/USB 3.1 Controller firmware Version 20.05.00.01For: Jmicron JMS-583 NVMe/USB 3.1 Controller

Firmware: Version 20.05.00.01

Release note:  Compatible with Samsung 980 PRO

Under: windows

Languages: English

此固件个人已更新,版本高于Version 0.2.0.9,Version 0.2.1.0,Version 234.01.00.01。

更新固件最好去掉硬盘,刷写固件有风险,风险自担。

已带刷写工具

网友:
怎么刷啊,哦搞好了,先载入那个没有扩展名的66K文件,点开始就好

网友:
有没有网盘链接,多谢!!!

网友A(2022-05-15):
楼主,刷了有啥好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了有啥好处,可以说一下吗

据说是改进对980PRO的支持,我试了下,发现刷了之后,断开usb连接的时候盒子不会断电了,没感觉到相对于00.02.00.09有多大优势,又刷回去了。

网友B:
在支持NVME协议的芯片中,这个583和9210B更好?
一起在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支持NVME协议的芯片中,这个583和9210B更好?
一起在纠结中

可能583bug少点,但据说它发热高些。
我两种芯片的盒子都有,使用中没感觉出明显区别。
无论装哪个盒子中的固态都坏过,
所以一块更健康的固态硬盘可能比不同盒子的芯片方案更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