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LANDWELL打点棒

楼主(2022-02-12):
没事拆个打点棒

网友A:
应该叫巡更棒吧  免得偷懒不去巡   就是个有源的nfc之类的设备吧  其实无源设备那种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巡更棒吧  免得偷懒不去巡   就是个有源的nfc之类的设备吧  其实无源设备那种也可以 ...

原来是这个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美容用的点痣笔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巡更棒吧  免得偷懒不去巡   就是个有源的nfc之类的设备吧  其实无源设备那种也可以 ...

可以把点装在口袋。一个个的打

网友:
早期我们这派出所用过,电警棍一体的,夜里看到联防队员拿着棍子到处戳。

网友:
防止偷懒的东西

网友B:
如果把各更点的NFC芯片复制一下,做屋里参照之前的时间点,到点了挨个扫,应该也能糊弄过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各更点的NFC芯片复制一下,做屋里参照之前的时间点,到点了挨个扫,应该也能糊弄过去吧 ...

理论上确实可以,但是也有要求定时在探头下挥挥手,想偷懒…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