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科生喜欢电,看我作死绕个变压器

楼主(2022-02-12):
第一次发贴,如果发错地方了,请版主手下留情。
楼主是个文科生,正当职业是销售。但我就喜欢电,对于电的认识就止步于初中物理的欧姆定律,但我就喜欢作死,被电过很多次还是喜欢搞。平时围观你们这些大佬搞个这个,搞个那个,羡慕的要死,奈何没学过不会搞。你们忍住笑,我看电路图还止步于正极出来,负极回去,你放个三极管进去电路一分叉我就蒙圈了。所以平时也就欺负欺负LED灯泡,一个几毛钱包邮的LED灯我修的不亦乐乎,修好了比签个合同还开心,这是病,得治。

言归正传。这天我去工地,在一堆垃圾里看到一个电瓶车充电器那么大的铁盒子引起我的注意,拿起来很重,壳子上写着power supply,然后啥也没有(标准的山寨制品,后面证实我的猜测)。先捡回去再说,这重量,应该有个变压器(手动滑稽)。

回家拆了,里面果然是个变压器,加一块电路板,还有个UPS丝印,变压器写的220v,输出12VDC,3A,变压器初级绕组已经烧糊了,见图片。

想找找有没有接头能接起来,结果绕组一碰掉渣,一碰掉渣,我怀疑是铝线?!好吧,初级绕组烧了,就剩个次级,要不做个小功率隔离变压器(你们忍住笑,楼主真的不懂)?
1:1就可以了吧,次级绕组118圈,那么原来的初级绕组我绕110圈差不多吧,或者反过来,原来的初级我绕140圈,次级输出大概200V吧?量了一下直流电阻,1.2欧,直觉告诉我,这样不妥吧,会炸吧?
于是我通了一个36V交流电,发现可以工作,没有炸。通220之前,并联了5个2W电阻,然后用带保险的插座,作死开始了。通电一瞬间,火光四射,电阻全炸,插座保险也炸了,还好我戴了护目镜(机智)。
思考了半天,找了几篇变压器文章看了,不明所以。晚上睡觉想了半天,觉得应该是绕组电感量不够,变压器通电时,流过电流会在线圈产生反向电动势阻止电流变大,维持一个平衡。这个电感量太小,反向电动势不够,所以如果没有保险,必炸啊。
好嘛,还要继续学习。看了几篇绕制变压器的文章,计算了一下,按照铁芯尺寸和原来线径(0.2mm)推算,这个变压器应该是18W左右的,妥妥的虚标,证实我之前的猜测(12×3不是36W吗),奸商,山寨!
要想继续用,必须绕初级,想做隔离,必须初级次次重绕。算了一下,0.2mm线,输出18W,需要初级约1750匝,次级约1850匝,没有绕线机,0.2的线想绕好,人要疯了吧?打开万能的X宝,15W变压器,9块包邮,算了,垃圾桶见吧。

按下不表。

可是上班摸鱼心中总有个魔鬼,就是想绕一下。说干就干。找了一下,正好有0.17mm漆包线,长度未知,开干。7个小时,绕了750匝左右(默数的,到底多少匝谁知道),线没了!(证实我前面猜测,铝线,这个0.17都拉不断)

再找找,嘿嘿,还有0.07和0.08的线,我可以并绕啊。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1000匝左右时0.07拉断了,只能硬着头皮接上,用万用表测350欧,嗯,应该接好了。继续绕,1200匝的时候,放线太快了,打结了,打结了,打结了。解了半小时,解不开,一剪刀剪断了,准备垃圾桶伺候了(这根据计算,还差500匝呢)。

心有不甘,绕是不想再绕了,要不试试看?

指针表10K档试了一下,500K?数字表试,0.6M欧?断了?明明之前是通的啊?冷静了一下,是不是漆没刮好?拿起打火机一阵烧,直流电阻450欧,嗯,有戏。

装上硅钢片,电桥试一下,100Hz下有3H,不过Q值不高,大概5.5,应该能行。

下一步就是炸鸡了。

来吧,上灯泡。

灯泡限压限流,输入200V,输出14

灯泡去掉,额,没炸啊,输出15。

继续作,限压限流短路次级,次级有2.2A电流。不限压短路不敢试了,怕炸。

带一个负载试下,负载电阻比较大,电流有0.066A,初级限压不限压差别不太大。

再上三个输出波形,变形量大的是串灯泡限压限流的,较小的是不串灯泡的,后面是我家220电的波形,也不太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波波探头补偿不对?

对了,不串灯泡时一直嗡嗡嗡响,是不是初级电感量还不够?(计算要1750匝,我这个大概1200匝)PS,前面900匝层间有放绝缘纸,后面感觉绕不下没放了。

总结。工业化的今天,这种DIY完全没有意义,除了满足我这种啥也不懂的作死需求。

谢谢观赏,请懂的大佬指教一下这个过程的错误,也请懂的大佬指教一下知识点,谢谢。

网友A:
记得当初我也手工绕过小功率变压器,好像是一两瓦的,拆的漆包线,似乎是0.08mm的,大约2~3000匝!

网友:
楼主自称小白,我不认同。电桥那些,我听都没听说过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的这些设备专业得让我们这些真正的小白汗颜。。。

网友B:
小白会有这些设备??????????

网友:
有电桥和福禄克的小白

网友:
对了,还有示波器

网友:
从失败中总结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初我也手工绕过小功率变压器,好像是一两瓦的,拆的漆包线,似乎是0.08mm的,大约2~3000匝!
...

你一定是理(工)科生,匝数应该写成2000~3000,2匝的话.....

网友C:
楼主太谦虚了,文科生能发错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初我也手工绕过小功率变压器,好像是一两瓦的,拆的漆包线,似乎是0.08mm的,大约2~3000匝!
...

没有绕线机,数数和绕线确实能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会有这些设备??????????

就因为不懂才乱买啊,高手一个万用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谦虚了,文科生能发错版块?

真文科,不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是理(工)科生,匝数应该写成2000~3000,2匝的话.....

我回头看了,你误会了,不是2匝。我准备用跟原次级一样的匝数,做一个1:1或者1:0.9的变压器,于是用0.8的线绕了140圈,这段写漏了。通36V没事,通220炸了。

网友:
你的设备真不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绕线机,数数和绕线确实能疯。

不会的,那段时间绕过好几次,没有疯

网友:
lz的万用表可真不少

网友:
看了开头,我还以为我和楼主一样的,结果我是真文科生小白。

网友:
在我看来,有福禄克的都是大神,我等拿着九块九包邮的万用表瑟瑟发抖。

网友:
看你的几台表,就知道你不是文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