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貌似行车的控制器

楼主(2022-02-12):
捡了个貌似行车的控制器

网友:
看外观是丢外面风吹日晒很久了  正常用的都被摸的油光亮的

网友:
应该是坏掉了被扔的,这个一般好像航吊上用得多...

网友A:
干簧管是某种保护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是某种保护功能吗

外面个磁铁穿绳绑在上面,正常挂脖子使用,失手掉下扯开磁铁行车就停,保护作用,我就是修这货的。。。

网友:
这个只能当料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