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PWM控制风扇的Arduino程序不能运行 求助

楼主(2022-02-12):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ESP8266PWM控制风扇的Arduino程序(网址:https://github.com/andrea-daru/ESP8266_pwm_fan),觉得他的界面比较好看,而且是网页控制的,不要另外的APP,特别是温度与速度的设置可以在网页上更新,不需要修改源码重新烧录,挺方便的。
  开始用Arduino1.8.9,将他的程序编译时,提示程序使用的是ArduinoJson5版本格式,而我的Arduino1.8.9下载的库为ArduinoJson6,后来将库换成ArduinoJson5,可以编译通过。(已修改成自己的路由名)
  但上传到NodeMCU后,指示灯会频闪,用串口连接,显示重复启动。
曾经试了以下方法,但结果都一样:
1,将NodeMCU用<flash_download_tools_v3.6.5>擦除后,再烧录,结果一样。
2,在程序中关闭看门狗,也没有效果。
3,由于编译时曾提示是ArduinoJson5版本,后来用了Arduino1.6.5版本,编译上传后,指示灯没有频闪,但用串口连接,也显示重复的内容,无法连上WIFI。
4,用了另外一块ESP8266模块,结果一样。

看作者展示的图片,应该是可以运行的,不知为什么我的运行不了。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吗?
附件是原程序和作者的展示的界面,以及我的串口截屏。

网友:
路过,进来逛逛

楼主:
发送附件时,没有要求扣M币的,不知为什么显示要扣55M币。(也许我没有留意,没有修改默认设置),如果不想扣M币,可以到github上下载:https://github.com/andrea-daru/ESP8266_pwm_fan

网友:
ESP8266 上电时比较傲娇,会检测好几个 GPIO 电平,一言不合就重启。

建议断开所有电路,只留一个 NodeMCU 给电,看是否重启(可以串口监测)。
如果不重启了,再一步步加上外部电路,确认造成重启的 GPIO,然后改掉。

楼主:
NodeMCU的各个gpio口没有接其他的,刚开始怀疑是没有接传感器,模块感应不到信号,后来专门买了一个DHT22接上,还是一样。另外也怀疑是不是电脑的USB供电不足,用手机的充电头来供电,结果也不行。
   曾经试过用Arduino2.0版,进行运行调试,因为是英文版,不是很懂,感觉是停在了config.ino文件上,怀疑是不是Arduinojson版本问题。

楼主:
刚开始是所有GPIO口都没有接东西,通电时指示灯频闪。当时以为没有接传感器,模块感应不到信号,专门买了一个DHT22,接上后还是一样。
  另外,也怀疑电脑的USB口供电不足,用手机的充电头供电来试,结果也不行。
  曾试过下载Arduino2.0版进行调试,由于是英文版,不是很懂,感觉是停在了config.ino上,不知是不是跟Arduinojson5有关。

网友A:
我用VSC+PIO编译,是正常的,只是没有MQTT服务器,一直在重启

楼主:
我的情况跟你的好像不一样,我的连wifi连接都没有显示,一直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VSC+PIO编译,是正常的,只是没有MQTT服务器,一直在重启

mosquitto down一下可执行的,自己电脑随便做MQTT服务器

网友:
这个Project,需要附件的,要开辟SPIFFS空间(1MB或更多)、把资源文件上传  …………   ESP8266FS插件可以上传。

烧录一直使用 python版本的esptool,arduino自带的也是esptool,开源项目,随自己喜欢去写程序、做到最方便自己。

楼主:
看了一下flash的设置,有fs有2M啊。
用Arduino的EEPROM清理示例擦除了后,再上传,效果还是一样,WIFI依然连不上。
用Arduino2.0看,好像是停留在launch.json上,(点一下调试按钮,会多一个launch.json),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VSC+PIO编译,是正常的,只是没有MQTT服务器,一直在重启

你使用的是NodeMCU模块,还是ESP8266模块,硬件有进行过什么处理吗?

网友A:
PIO里选的是ESP12E模块,我实际用的是自制的NODEMCU模块,下载也是直接用的PIO的下载功能。
我编译好的文件你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lgtdmGEOh-lUOFbA6fcxg?pwd=bizc 提取码: biz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O里选的是ESP12E模块,我实际用的是自制的NODEMCU模块,下载也是直接用的PIO的下载功能。
我编译好的文件 ...

  谢谢!下载了你的文件,用flash_download_tools_v3.6.5软件,刷入到NodeMCU后,没有了指示灯频闪的现象。
  由于你发过来的是bin文件和elf文件,我没有相应的软件(目前刚入门Arduino),修改不了代码中的路由器名称和密码,所以模块连不上路由器。但指示灯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狂闪的状态,大概1秒闪动一下,与原来代码的连不上WIFI,指示灯1秒切换高低电平的状态一致。
  这样的话,好像硬件没有问题,我再试试将程序逐段注释来看看。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下载了你的文件,用flash_download_tools_v3.6.5软件,刷入到NodeMCU后,没有了指示灯频闪的现象 ...

哦,里面是我的WIFI帐号,你私信下帐号,给你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用tasmo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里面是我的WIFI帐号,你私信下帐号,给你重新编译一下

你用回原文件的WIFI帐号密码,再发给我试一下,我只是想验证一下我的硬件有没有问题。(刚开始学,模块主要是用来作试验的,之前刷过很多次,怀疑是模块刷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flash的设置,有fs有2M啊。
用Arduino的EEPROM清理示例擦除了后,再上传,效果还是一样,WIFI依然 ...

这样的。

data目录,通过 ESP8266FS插件可以下载到esp82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回原文件的WIFI帐号密码,再发给我试一下,我只是想验证一下我的硬件有没有问题。(刚开始学,模块主 ...

我是从github上下的,没有你的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github上下的,没有你的帐号

已发信息给你,谢谢!